这苹果汁撑片怎么按放上去

楼主(2017-03-09):
图片中那白色的撑片,现在是人工按压进组装,很费工。改用在灌装的同时,气缸连接一个套筒往下进行机械冲压。但是,冲出来的产品有20%的变形。怎么办?

网友:
薄片与气缸接触的受力面不对

网友(点评):
接触的受力面,这已经改过多次,还是不能解决

网友A:
套筒的冲压面是否过小,导致撑片受力不均匀产生变形?将套筒截面改成和撑片内凹槽形状一致不知是否会有改善

网友:
这包装设计很不好啊。。。。
买过类似包装的产品,苹果醋还是啥的
要是整个螺纹瓶口和盖板做成一体的就好多了

网友(点评):
这没办法,是行业和客户说了算

网友:
有实物最好,大小尺寸, 材料外形轮廓等这样更好的考虑方案!

网友:
套筒尽量逼空试试,再不行压点分布直径加大如何

网友:
撑片改薄

网友:
有可能是变形造成的。

网友:
你冲下去的时候,到位底部有没有支撑块;或者对气缸行程进行控制,到点就立刻停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套筒的冲压面是否过小,导致撑片受力不均匀产生变形?将套筒截面改成和撑片内凹槽形状一致不知是否会有改善

冲压面大小,最后作用在瓶子上的力还是相同的。象冲头一样,那个导向锥度也改动多次,情况还是没有改善

网友:
大侠你是什么行业,每天都有新项目啊

网友(点评):
非标自动化设计和制造

网友:
压装的套筒面积可以增大吗?撑片太薄,压的时候受力面太小,受力不均匀,也容易偏。

网友:
考虑行程限位,要不然。。。换方案

网友:
改善接触面以及气缸到位点的控制,不要过压

网友:
楼楼可以试下加上弹簧,缓冲   弹簧硬度嘛,会算就算一下,要么各种硬度试试

网友:
白片孔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