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寸标注问题求解

楼主(2017-03-09):
如图  圆心标记类型的标注 尺寸线会离得很远  而轮廓线类型的尺寸标注 刚刚好,请问如何设置圆心类型的

网友A:
没办法,Inventor就是这样的

网友B:
转成2D后在CAD软件中标注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办法,Inventor就是这样的

试过好多次,这下我得死心了,哈哈。多谢了,陈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成2D后在CAD软件中标注也可以

就是觉得转来转去比较麻烦

网友(点评):
麻烦,那怎么说呢。习惯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