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增加材料的屈服极限

楼主(2017-03-09):
网上百度 说是65Mn 的 屈服极限是430  热处理后能提高屈服极限, 又资料显示是785 , 请问各位大侠这个对不对啊?调质到300HBS左右能到这个屈服极限吗? 希望知道的大侠科普下,另外如果可以的话也说说其他的钢。 谢谢!

楼主:
貌似我已经找到答案了, 这个是国标。

网友A:
调质工艺的特点就是改善材料的综合力学性能。相信资料不会有错

网友:
楼主确定65Mn是调质处理工艺?回火分为高中低三种,高温是调质为了综合性能,中温是为了高弹性,低温是高硬度耐磨。另外一点就是看屈服极限时要看先看单位。提高屈服极限的方法也可以冷作硬化。最后一点,其实屈服极限找到常用值就行,因为有个安全系数在,会有放大量。采用进口钢可以问他们要参数。个人蔽见,不当之处请海涵

网友(点评):
看我的贴图,上边确实是调质啊。冷作确实可以达到硬化,但是我们这只有炉子,想通过热处理的方式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质工艺的特点就是改善材料的综合力学性能。相信资料不会有错

大侠, 45调质后的屈服极限能到多少啊?

网友(点评):
百度有,具体还是以设计手册材料热处理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