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碎片出料装置方案

楼主(2017-03-09):
我这有一盘碎片料,经过熔炉后而成,一盘重有500公斤,每片厚度0.3mm厚,大小在一元硬币到一年手撑那么大,是铁的,大片可以搞碎。现在要找一种自动出料装置,减少人工劳动,10分钟左右出完。请各位大神帮我想一下方案。
我想过用吸料机吸,可现外面没这么大的吸料机。

网友A:
用磁棒来回吸排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磁棒来回吸排如何?

用磁棒来回吸,这是一方法。但产品周围都是铁的,都能被吸住。如吸的距离太远,也吸不了多少上去。吸好后在移的过程中,中途还会掉碎片吧。考虑过用电磁吸盘,不知能行得通吧?
还考虑过用吸料机来吸。上次用了一个功率小的吸料机吸,太慢,看不出优势。
请各位帮我想下。
谢谢 。

网友(点评):
加大吸力。非标都 是试的。

网友B:
振动机下料,原理和振动上料一样.还更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振动机下料,原理和振动上料一样.还更简单

怎么把圆盘里料移到振动盘周围来呀?这要人工了,又不经济了。不能太慢。现在是这一圆盘碎片是二个人10分钟内用铁铲,铁在外面的桶里。

网友(点评):
圆盘拆掉直接找震动盘厂家做震动盘取代圆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