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mm厚耐指纹板冲0.8高的凸台,变形严重

楼主(2017-03-09):
1mm厚耐指纹板冲0.8高的凸台,变形严重,求大神指点!

楼主:
图片怎么没了?

网友:
模具设计不合理吧  没压边?

楼主:
压边了!且很大力,已经放在125T冲床上了!

网友:
是不是冲压行程为到位?多少吨的冲床?

楼主:
冲压到位了,凸台也形成了,就是板变形了!

网友A:
冲之前,四周先打一圈预折线,最后加到整形膜吧;图片看不出来工序!背板是吧?一般做这种产品SECC材质比较好点。还有冲压工序,一般筋包都是第一道工序成型、后面4-5道不断正反整形。

网友(点评):
而且该工序最好是用氮气弹簧,优力胶不能使用,弹簧效果也不好;以前做过类似的产品连开了3套模具,前面2套都是加个整形膜,勉强使用,算是报废品吧。第三套做得好点,还有筋包的凹模间隙放得大点,给你的建议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冲之前,四周先打一圈预折线,最后加到整形膜吧;图片看不出来工序!背板是吧?一般做这种产品SECC材质比较 ...

谢谢大神!零件是底板,这是第一道冲凸。请问预折线是什么样?4~5次正反整型是怎样整?

网友:
就是凸包外圈偏移一定距离  刻个印子,凸包拉伸时,材料塑性变形时,影响这个圈圈内的材料,不会对圈外的板材有过多的影响,筋包拉伸完,后续其它工序,都要对这个板材进行整形,比如你第一冲完筋包后,发现中间向下,四周向上翘,你下道工序就得对四周产生向下的力,中间向上的力,使板材弄平,一般是在模具内镶嵌PU 进行一定的整形

网友:
咋看不见图呢

网友B:
冲压后加一道反变形校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冲压后加一道反变形校正。

还是要后续整型

网友:
变形正常,需校平

网友C(2017-04-11):
变形难免的,整形也不难,
如果可以改成敲落孔半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变形难免的,整形也不难,
如果可以改成敲落孔半连接

变形可以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