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机械密封,有国标么?

楼主(2017-03-09):
    没接触过,帮忙找个标准

网友:
O型密封圈,矩形密封圈。你找厂家问问。反正都要买。问厂家更准确。

网友:
中间是轴承吗?旋转用吗?

网友:
装配后,长什么样,楼主应该不是问O圈  是问整个部件吧?

网友:
找个样本看看,都差不多

网友:
这个机械密封看样子应该不是标准件。

网友:
不是标准件。

网友:
这个是机械密封,以前有用过来密封空气与外界隔离,那个密封是用O型圈,可以查O型圈的资料就有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上有关于O型圈的密封介绍,O型圈的材质不同,安装方式不同,规定的间隙也不一样的。。。

网友:
具体的你要去查一下,电子版的或者纸质的。。

楼主:
今天找了下标准,德标DIN-24960-1992挺类似,这边供货的中间商问好久也没个准确答复。回头拍几张细部照片大伙看看。

网友(点评):
采购量少,没动力

网友:
这个没标准的,很多都是厂家自己有一套"标准化","系列化"的产品,根据轴径选用的。

网友:
机械密封不是零件,而是机构,就好比螺栓有标准件,而常见的减速机不可能有标准件。所以没有GB标准去定义它的标准件,有的只是一些行标和企标。动静密封之间不同参数会导致机械密封的设计有所不同,所以机械密封无法对其进行标准化。较为可行的方法是先找厂家的标准产品,然后将自己的设计往该产品上靠

网友:
这个机械密封件,最上端的叫做静环,固定不动的 中间的叫动环,里面也有个密封圈  下面的叫动环座 动环和动环座是装配在转动的轴上的,动静环摩擦面是材质是硬质合金的,其它的材质都是不锈钢的,有304或者316型号的不锈钢做成。

网友:
国标有C92、C76,还有欧标、日标,好多标准的。看尺寸说话

网友:
单独指O型圈的话,应该简单吧

楼主:
细部照片看一下

网友:
楼主,这个是比较常见的机械密封了,一般只要说是M74或都M7N型的,只是要做机械密封的,都懂的,
规格么,你量一下那个装弹簧的座子的内孔尺寸是多少,就是规格
如有不清楚,可进一步联系

网友:
这个是常规M7型的机械密封,规格就是那个有弹簧的座子的内孔尺寸如果不清楚,可联系myowndocument
163的邮箱,我就是从事机械密封行业的

网友:
是标准机械密封,m7n类机械密封,嘉善永达机械密封件厂专业为您服务

网友(2017-08-23):
标准的M74机封 属于非平衡型机封 静环是D1型静环 工作压力在16bar内 如有需要联系Q:8475623967

网友(2017-10-08):
滑环密封必须要有液体冷却。

网友:
这个好像是59U 不过国标的 是约翰克兰的机封

网友(2017-11-19):
你好,我们生产这个机械密封。你需要什么尺寸。

网友(2018-03-24):
从形状上看应该是国标或欧标U型密封,比较像博格曼公司非平衡型密封-M74N系列。
该公司官网:3个w.eagleburgmann.com/en

网友:
这个没有国标的,每个厂家的标准都不一样,行业里面比较权威的数博格曼了吧,你如果是想换厂家的话可以把一些参数如轴径、介质、介质温度、压力、转速等提供给厂家,让他们推荐或者设计一款

网友(2018-05-25):
这是散装结构式的机械密封,按轴径和腔体尺寸选型设计,没有什么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