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图模板比例如何链接

楼主(2017-03-09):
SW2013,在做工程图模板时,其它的如重量,材料等模型外部属性可以链接。在“当前文件”下,链接“图纸比例”“图纸名称”等内部属性,链接不显示。做工程图调入模型视图时,可以显示重量,材料,无法显示比例。求大神指导,感谢!

网友:
直接上代码:
$PRP:"SW-图纸比例(Sheet Scale)"

网友(点评):
谢谢,刚才试了,粘上去就突然隐身,没有任何显示。凡是“当前文件”下的链接都不显示。

网友A:
不要用属性链接命令,直接添加文本框,把命令黏贴进去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用属性链接命令,直接添加文本框,把命令黏贴进去就好了

我是这样做的,就是不显示。我的情况和这个帖子楼主的情况一模一样。
SW转工程图时比例怎么链接?
http://www.cmiw.cn/thread-387466-1-1.html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这样做的,就是不显示。我的情况和这个帖子楼主的情况一模一样。
SW转工程图时比例怎么链接?
http ...

在【编辑图纸格式】模式下操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编辑图纸格式】模式下操作的?

肯定,当然。我是把搞设计的劲拿出来,没有解决这事情。家里的是SW2016,自带模板,根本不需要链接。公司的电脑是SW2013,我自己做的模板。解决问题的另外一个办法是绕开它,没有比例也能画图,以后再解决吧。谢谢你的一直关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肯定,当然。我是把搞设计的劲拿出来,没有解决这事情。家里的是SW2016,自带模板,根本不需要链接。公司 ...

让我想想,你应该是win7的系统,因为更新问题,所以和sw的兼容性不好,出现一些奇怪的问题其实并不稀奇。
修复或者重装试试吧,不过之前要改下注册表:
【魍生技】安装或修复程序专用的注册表项
http://www.cmiw.cn/thread-478564-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让我想想,你应该是win7的系统,因为更新问题,所以和sw的兼容性不好,出现一些奇怪的问题其实并不稀奇。 ...

谢谢,运行了注册表,还是不行。不管了,以后直接到SW2016就解决了问题。

网友:
楼主确认一下模板中是否有插入的零件或视图,有的话比例计算会出错

网友(点评):
没有任何视图和零件,包括SW2013自带的模板都无法链接比例属性。

网友:
我的情况也一样

网友(2017-08-12):
我感觉要插入零件才能显示图纸比例吧。以前也碰到过一模一样的问题,后来是换了一个全套的模板,从零件图到工程图都齐全,有些属性是要插入图形才会有的,工作原因没有仔细研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