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所示的定制铝件如何加工?

楼主(2017-03-09):
如图所示的左边是截面形状,右边是整体造型,请教各位大神,如何成型,在广东地区哪里可以做这个/?% B- F# W: K9 j8 U2 U

网友:
铸造----立车。

网友:
数量多少哇

网友:
批量?精度?材料牌号?

网友:
这个零件应该是压铸成型了吧

网友(点评):
太厚了,不能用压铸。

网友:
直接型材估计难找到。通过挤铝厂他们的关系找吧

网友:
进度要求多高?建议先车法兰,再沙迪克慢丝成四份

网友:
这个工件做铝挤型不可行,这样的弯角和壁厚且不说要多大的油压机才能压弯,就算能压出来工件也会被挤得不成样子

网友:
性能要求不高的话还是铸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