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块圆弧过渡尺寸如何测绘出来

楼主(2017-03-09):
有没有做样品测绘的,最近碰到难题,这个导块圆弧过渡尺寸如何测绘出来,求大师请教,最好知道机械设计测绘心得分享

网友A:
  三坐标不可以吗?
  倒是想起我刚开始干活的那个月,实测一个坏了的轮毂:直接用自喷漆在白纸上喷出轮廓,然后尺规作图,找出圆心,测量数据。

网友(点评):
此方法甚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坐标不可以吗?
  倒是想起我刚开始干活的那个月,实测一个坏了的轮毂:直接用自喷漆在白纸上喷出轮廓 ...

没有三坐标,只有卡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坐标不可以吗?
  倒是想起我刚开始干活的那个月,实测一个坏了的轮毂:直接用自喷漆在白纸上喷出轮廓 ...

这种办法用是能用,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B:
将一张白纸整张打印成虚线方格状纸,方格为10*10mm,铺在零件下面,找到一个基准点,将零件对准了用铅笔削尖描绘轮廓,在电脑上绘制出来,然后打印1:1的比例,放在实物下面和实物对照,修改细节,然后完成。

网友(点评):
这方法也可以,简单、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一张白纸整张打印成虚线方格状纸,方格为10*10mm,铺在零件下面,找到一个基准点,将零件对准了用铅笔削 ...

跟实物放在白纸上描一个意思,描出来会比量的尺寸少了一两毫米,也不是非常精确

楼主:
主要是过渡圆的位置要求高,如果做出来与实物不一样,问题就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过渡圆的位置要求高,如果做出来与实物不一样,问题就大了

如果要求比较高的话,还是找台投影仪测绘吧,会更准确。

网友C:
拍照,导入UG  ,逆向工程

网友(点评):
这个可以有

网友:
试着画,然后一比一打印,对照。

网友(点评):
估计得画直的部分,要找到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拍照,导入UG  ,逆向工程

求具体操作步骤

网友:
把所有    尺寸给出来

网友:
白纸上描图
能不能找到跟他配合的零件,根据原理再倒推回去

网友:
在白纸上把它拓下来,量尺寸CAD就行了

网友:
1.关键时刻,拿出你的手机,照一张图片,转移到电脑,转化为光栅图像,打开CAD,…………
2.找个五金店,找个R规

网友:
找个圆弧样板,挨个圆弧比较,如果是多段圆弧相连的话就用楼上们的办法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具体操作步骤

百度,论坛等

视频、教程一堆。不能一直等待。

网友:
不是有复印机吗 直接找个基准面扫描到电脑上!在按照1比1在CAD描图就可以了!

网友:
要准备最好是用投影仪来测,会比较准

网友:
拍照片,导入到PROE跟踪草绘,SOLIDWORKS草图工具,导入图片都可以。

网友:
拍照片导进CAD中根据卡尺可以确定的尺寸来确定照片大小,然后描绘轮廓,1:1打印出来与零件对比,在慢慢调整细节

网友:
3D扫描仪 精度很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拍照,导入UG  ,逆向工程

肯定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