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图示机构叫什么

楼主(2017-03-09):
如题,社区哪位大神知道这个机构叫什么,哪里有卖?急等!这是微调的机构,在某宝找了很多商家都没有这种东西!
(以前买过几十套,手机换了以后,联系人弄丢了!)

网友:
坐等知情人回答

网友:
这么高级的东西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
干嘛使得

网友(点评):
我是用在检具上的,属于一种微调机构!

楼主:
找到这么个机构,别人不单卖

网友:
起到联轴器作用,带弹性可调。就叫它手调联轴器吧

网友:
机械微调磁力表座的一部分,找表座厂家采购就好了
http://www.smctw.com.cn/Mall/detail/a1/191/a2/1280.html

网友:
磁力表座上的配件,可以手动调节表头的压入量、、、找找淘宝上吧,应该单买!

网友:
表座上经常使用的微调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