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设备如何实现全自动供料?

楼主(2017-03-09):
最近设计一台圆铜棒裁切设备,铜棒是D18*3500重8KG,一次裁3条,在网上有见过一些圆管类的自动供料的机构,都是通过皮带拉动一捆料到链条机构上输入进去.但是我这里铜棒是实心料,一捆大概有1吨左右,很难现实,现在只好做个手工推入的机构.有那个兄弟有好点的方案不?

网友:
f= ≤[f]= = =2.85cm

网友:
圆棒依次进给机构;此机构我用过,效果很理想,如图

网友(点评):
你这个上料是怎么上的>?

网友(点评):
我觉得你误解楼主的意思,楼主是料已经在料兜里了,他要问得是怎么把圆棒推到切刀下面吧?自动钢带锯可以参考下,那个也是自动进料的,还是可以可调进给量的

网友:
45度斜边升起来时,把圆棒顶起来了,这样圆棒会滚下去;你仔细看下图的步骤,很好理解的

网友(点评):
你这个图我是看懂了,我这边是一捆料拉上去放在你这个机构上应该会出现很多堆在一起的料也能送顺吗?

网友:
你可以先把料都散开,一个个放到斜插上面去的,放好人就可以走开了,让他做好一根,自动加一根

网友(点评):
按你这个方法做20条料机构面积就有点大了,如果说要人工一个个放到斜插上,那和我人工推到45度斜陂里面好像没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点评):
我这里切一条料用的时间差不多2到3分钟,同时切3条,也就是15分钟要切20多条,如果人工一条条放上去,差不多和机器速度一样,也就节约不了什么人工了,假如说我一捆料30条直接放上去,这个机构能自动输送好像有点难实现啊

网友(点评):
有没有试过直接一捆料丢上去自动能走顺的?

网友:
米思米里  有类似方案  可以去借鉴一下

网友(点评):
兄弟有没有个链接啊

网友:
参照与走芯机数控车床配套的送料机,估计可以

网友(点评):
没见过,有图片嘛

网友:
通过链条提升的方式,把一捆料放在斜架上,链条往上走通过拔爪把料勾上来,一次保证只能勾到一根,应该可以实现你的功能

网友:
晚辈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
LZ,借鉴这种储纸架的思路可以不,跟之前说的一个自动售卖机一个原理,放在一个大平台上,过来一个,链条带起一个过去

网友:
这个应该有专业的裁切设备啊

网友:
加筋的那种皮带见过没,你用链条做,隔3500mm以上做一个筋,可以试试看!

网友(2017-07-29):
链条钩爪的上料方式理论上是可行的没事但是棒太长了一捆下去话,棒的堆垛方式就有待商榷了。压在一起钩爪电机拉不动。。或者棒料不往钩爪的位置滚动

网友:
一捆可以做成斗式料仓 配合步进送料机构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