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品起泡沫怎么办,请教群里的专家

楼主(2017-03-09):
以上是水泥立磨减速机油站起泡沫的照片,检测粘度水分都合格,设备运行过程中泡沫不是很厉害,停机后泡沫特别多,请问是什么原因,多谢!

网友:
好吓人啊

网友:
粘度不能判断油品好坏,正象三聚氰胺代表不了食用蛋白

网友:
关注下,涨涨知识、、、

网友:
是因为停机后管路中的气泡都涌回来的节奏吗

网友:
变质了进气,进水,有发霉物。

网友:
检查PH值

网友:
坐等站也人士来解答

楼主:
取了油样送上海检测去了

网友:
粘度系数

楼主(2017-04-08):
经检测后发现,油的污染度增加,用ISO4406:999PB标准,测得油里面污染颗粒含量增加导致的起泡沫

网友:
我公司也出现类似问题,也是检验无异常,运行一段时间就好了

网友A:
污染颗粒含量增加??那过滤后能行?

网友:
敞开式工作,油品易污染,寿命严重缩短。考虑下循环过滤净化装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污染颗粒含量增加??那过滤后能行?

如果油品已经变质,过滤后也不可以使用!

网友(2017-06-07):
我的天,这不是可乐的池子吧。。。
这种起泡的原因有:
1,油箱的冷却水管泄露,润滑油中参入了冷却液,导致油品变质从而产生泡沫;
2,也有可能在飞溅或油池润滑方式中,油位过高或使用粘度偏大的牌号,运转齿轮没入润滑油中的大齿轮转速较快(大于100转/分)时,使润滑油搅动剧烈而起泡;
3,当油品的机械杂质、水分、抗氧化等指标大幅度的低于规定值时,导致润滑油油质恶化,产生起泡现象;
常见可能性有以上三种,第三种现象一般是油品使用周期较长而产生油品各项指标降低导致的。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DI0MzE0fDA3Y2Q2OTJjfDE3NTk0NDk1MjB8MHw%3D查看链接

网友B(2017-08-15):
检测数据能否看一下?
油品的泡沫特性,本质是油的表面张力问题,影响因素主要是污染物或自身氧化产物导致,图上看到如此大量的泡沫溢出,说明油的泡沫特性已经很差,会严重影响润滑效果,建议尽快换油。
另外,壳牌可耐压是个比较好的齿轮油,如果不是污染特别严重,不会出现这种问题,最好了解一下油品采购渠道,看是不是买到假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检测后发现,油的污染度增加,用ISO4406:999PB标准,测得油里面污染颗粒含量增加导致的起泡沫

从油品污染物来推断泡沫增加这个不对,需要做元素含量分析,从元素推断油里可影响表面张力的污染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测数据能否看一下?
油品的泡沫特性,本质是油的表面张力问题,影响因素主要是污染物或自身氧化产物导致 ...

好的,谢谢哦

网友(2018-01-12):
像是立磨机的减速器润滑站

网友(2019-01-22):
油品污染可能性比较大,离的不远的话我借你台设备净化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