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装完善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7-03-09):
大概画了下示意图 右面打表测垂直度 但是工件轴基准A处太短 放在工装台上放不稳 容易倾倒成右下角的图  用手扶持着测量也不太稳
 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么?

网友:
A基准上方轻压即可,具体结构视现场条件而定吧

网友:
在工装2右边做一个托大圆的V槽

网友:
如果工件是带磁的可以加装磁铁在V型块上,如果不带磁就在上面加个压块,也可以加一根皮筋。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V型块上沾点黄油

网友B:
V型块上打两个螺纹孔,固定一个肘夹在容易翘起的一端。
如果不能解决问题,那就两个肘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V型块上沾点黄油

这样就不会掉下来了吗?

网友C:
增加红圈处的接触面,可以把上部的转到下面,感觉上面比下面的接触面要大些。或者把工装红圈处做个避让,让面贴合,或者做个V型块在尾部压住。或者在打标端面顶住

网友:
V型块增加快速压紧

网友:
赞同2#建议

网友:
工业用的橡皮泥粘在下边,就可以了,橡皮泥的粘度很高的,比家用的强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V型块上打两个螺纹孔,固定一个肘夹在容易翘起的一端。
如果不能解决问题,那就两个肘夹。。。

肘夹夹紧后 工件还可以旋转么?现有测量是放上V型块后旋转工件 测量一圈范围内的竖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增加红圈处的接触面,可以把上部的转到下面,感觉上面比下面的接触面要大些。或者把工装红圈处做个避让,让 ...

可以把上部的转到下面,感觉上面比下面的接触面要大些。
这句话有点不太理解能在详细说说么
打顶尖的话是不是得打在轴心处?算是一个夹紧点还是定位点?工件放在V型块后 轴心位置应该每件都有偏差 不太好确认

网友:
1.不影响测量的情况下,在上面压个东西。
2.如果工件可以用磁铁吸就更好办了。

网友:
楼上大神说的对,你就检测几个零件,应该不是批量的,上方压点什么东西就可以了!实在不行,可以使用v型架

网友D:
零件右端下方再做个V型架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零件右端下方再做个V型架

你们确定这样不会影响测量精度?
定位工装倾斜放置布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们确定这样不会影响测量精度?
定位工装倾斜放置布可以吗?

这样斜着肯定不行的,你再找个人用手压一下吧

网友:
18楼正解

网友:
17楼正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肘夹夹紧后 工件还可以旋转么?现有测量是放上V型块后旋转工件 测量一圈范围内的竖直

需要工件旋转?我还以为是多次装夹,多次测量的那种情况。

网友F:
我认为快速夹具上面配波珠螺丝是很好的方法,紧固螺杆前端改成波珠的,这样工件始终有压夹紧力但又不会转不动。

网友:
可以加工夹紧就可以了,如果需要转动,那就用弹簧力夹紧就可以了

网友:
在产品旁边放个磁铁,如果产品导磁的话

网友:
1.不影响测量的情况下,在上方增加一个压紧机构,最好是弹性的。方便取件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认为快速夹具上面配波珠螺丝是很好的方法,紧固螺杆前端改成波珠的,这样工件始终有压夹紧力但又不会转不 ...

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