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A12铝合金

楼主(2017-03-09):
上次去客户那里,他们说1A12铝合金的性能好,但是从网上没有找到相关的资料,想知道1A12铝合金与6061和7075的比较,一般最薄能用多薄的料,在哪里能买到,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A:
1A12可能有误,应该是2A12

网友B:
只听过2A12,2A16。航空铝,抗拉强度、延伸率和硬度是6061不能比的,同样其价格也是远远高于6061。曾经做过一个项目,为了减重又保证强度,防护罩用到过0.6mm的板,再薄就不知道了。

网友(点评):
怎么加工的?

网友:
2A12板材现货规格:0.3mm-350mm(厚度)

网友C:
1A12没听过,2A12用过,很常用的硬铝。

楼主:
引用 网友A:
1A12可能有误,应该是2A12

谢谢,我可能记错了,我说怎么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1A12没听过,2A12用过,很常用的硬铝。

这种硬铝好不好加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听过2A12,2A16。航空铝,抗拉强度、延伸率和硬度是6061不能比的,同样其价格也是远远高于6061。曾经做过 ...

那0.6MM它的承重是大约多少呀?

网友:
使用pcd刀具加工 效果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硬铝好不好加工呀?

很好加工

网友:
2A12应该和2024差不多,比7075差比6061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