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轴类零件大小头的形状位置公差是哪个?

楼主(2017-03-09):
比如说轴类零件大小头控制在1丝以内,即零件外圆尺寸最大与最小差值不能大于1丝,这个条件属于哪种公差?

网友:
这个是可以查机械手册的,根据轴类零件的尺寸和公差等级来查的

网友:
我们一般有两种方法
1,在技术说明里直接说明允许锥度多少,那端大那端小,大小端最大差值多少。
2,在公差值后面直接加注附加要求。

网友:
直径尺寸公差标注明确就是。
当然在应用中也有加标一个圆度或者圆柱度公差的情况,但是意义不在于此,否则,就是画蛇添足了。

网友:
属于形状公差、可以拿直线度约束下;也可以在技术要求里边添加约束、、、都可!

网友:
要达到这个要求,有很多种方法:
1. 用尺寸公差直接控制;
2. 标注圆柱度,如下图所示:

3. 用全跳动控制,如下图所示:

4. 用圆柱面提取要素的直线度控制,暂时没有合适的图示供你参考。
具体情况看你的需要,还要考虑实际情况,比如全跳动可以用百分表来测量,圆柱度需要专门的设备了。

还有,一般来讲,我以为能用尺寸公差控制的,就不需要额外的形位公差。
比方说,你定义尺寸公差为+/-0.005,就不需要再标注形位公差;
如果尺寸公差可以放宽,比如+/-0.2,但是你的应用工况不允许大小头的情况,误差范围是0.01,那就需要额外的行为公差去控制。根据实际需要选一个就可以。
上面两个截图摘自:GBT 1182-2008
以上回复供你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