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在设计钣金件时,折弯内角取多大

楼主(2017-03-09):
经常绘制Q235-A钣金折弯,一直很头疼折弯内角怎么定。内角并不做别特要求,只是成型工艺。
内角不同,展开就不同。要是折弯比较多了,直接影响产品。

我一般取1.2t,凑个整。主要参考JBT 5109-2001; 金属板料压弯工艺设计规范

看到很多人按1倍厚度定

还有的0.3mm、0.5mm

还看过折弯机使用说明书

还听说过跟折弯刀有关系。。。。。
一直不明所以。。

另外,最小折弯半径到底能达到多少?

楼主:
90度折弯

还有其他角度折弯怎么取

网友:
折弯角大小由折弯刀前端R角大小决定,一般常用尖端R为0.2/0.6/0.8/1.5/3.0

网友:
常用的钣金件折弯内角
http://www.cmiw.cn/thread-203819-1-1.html

网友:
折弯半径不是固定的,主要看材料,一般钢板板材可以取得很小,1毫米左右;不锈钢材质的就要大些,一般都是2倍的材料厚度。

网友:
折弯内角和折弯机上下模都有关系,一般画图时我取r=t。
如果你需要出展开图,最好按折弯扣除展开,和内角无关,折弯扣除表手册上有。

网友:
钣金折弯内角大小主要取决于下模槽宽、上模尖角R、材料本身强度。其中下模槽宽是主要因素,只有下模槽宽减少到6倍板厚以下才会受上摸R影响,最小不可能小于上模尖角R,同样的上下模,不同的材料内角也不一样,不过影响比较小。

网友A(2017-12-16):
最少折弯半径必须大于材料的屈服强度
和折弯刀的关系是取决于折弯刀的角度

网友(2019-02-03):
引用 网友A:
最少折弯半径必须大于材料的屈服强度
和折弯刀的关系是取决于折弯刀的角度

折弯半径和材料的屈服强度的单位都不同的怎么算大于还是小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