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厚度的选择

楼主(2017-03-09):
下图是一个装药品的仓盒,装满药也就25千克左右(药品重量),目前除了中间安装的隔板是0.8厚,其它是1.2厚,底部焊接了2厚的钣金,材料均是Q235板,仓盒的外形尺寸是1820*400*320,现在空仓盒重量是35千克,我想问一下就目前设计的这个仓盒合不合适,或者说钣金厚度使用对不对?

网友A:
底部2mm的肯定厚了。
我见过货架的隔板。面板使用0.6mm,四边处折弯。底部布置0.4-0.6的加强筋,加强筋截面类似于w型。
能承受几百公斤。一般宽度600或者800mm,布置3根或者4跟加强筋。长度一般在1200mm左右。
考虑到会不会变形,别的我不敢确定。觉得你的底部加强筋截面也挺好的,可以把厚度减到1mm,点焊。

网友(点评):
再折个边,杠杠的!

网友A:
哦。。。。说错了一点。加强筋的布置方向说反了。一般隔200左右布置一根吧。

唉。。。。以后虽然不是自己的工作,该留心还是要留下心的。我在末流的货架厂干设备设计,只是偶尔看一眼货架。以前不喜欢,不上心,看来以后还的关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底部2mm的肯定厚了。
我见过货架的隔板。面板使用0.6mm,四边处折弯。底部布置0.4-0.6的加强筋,加强筋截 ...

面板0.6个厚?那我使用1.2肯定是厚了,是不是底部加了几根1毫米厚的w型的加强筋,它承重就上来了?

网友(点评):
主要在折弯,折边,加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说错了一点。加强筋的布置方向说反了。一般隔200左右布置一根吧。

唉。。。。以后虽然不是自 ...

我都没怎么关注过货架,我之前做了一个2个厚的仓盒,发现太重了,100多斤。。。哎。没经验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面板0.6个厚?那我使用1.2肯定是厚了,是不是底部加了几根1毫米厚的w型的加强筋,它承重就上来了?

我也是外行,
我感觉主要在于加强筋。加强筋截面要好,听搞货架的说,同等厚度折弯越多,承力越大,但会产生边际效应。
你的底部加强筋截面也挺好的。但是你不是说底部加强用的2个厚的么,那就太厚了。

板太薄,不专业做出来的很丑,变形很大。你可以测量下普通文件柜用多厚的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外行,
我感觉主要在于加强筋。加强筋截面要好,听搞货架的说,同等厚度折弯越多,承力越大,但会 ...

谢谢啦,我去测量测量。确保这一次成功

网友B:
使用加强筋的话可以减小板厚达到减重的目的,使用1mm的钢板+加强筋就可以了。

网友:
做薄板活,统一用料规格,取0.8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加强筋的话可以减小板厚达到减重的目的,使用1mm的钢板+加强筋就可以了。

我四周都折弯了,同时一边还折边了,0.8厚的板可不可以呢,因为我看到楼下那位哥说统一用薄板0.8的厚。。

网友:
二楼很有道理。看电脑机箱,也就0.6左右吧

网友:
1个吧底部加筋。四边折弯,边际效应是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