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路通径

楼主(2017-03-09):
求教,液压硬管及软管的通径大小选择需要考虑哪些因素,怎么选择。谢谢

网友A:
1,通径大小主要是因流量,流速而定。
2,液压系统中泵,阀,接头及液压附件多数都是按标准系列定的。
3,叠加阀通常有6通经,10通经12通经16通经25通经等,设计时要靠。
4,再就是假如泵你定了那它的进出口就都是定的其接头管路一般要按其规格走。
5,泵,阀等都有自己的最大流量参数,一般管路的流速推荐值记得是2至6/10米,就不清了,机械手册上有。

网友(点评):
大侠专业哈

网友(点评):
基础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通径大小主要是因流量,流速而定。
2,液压系统中泵,阀,接头及液压附件多数都是按标准系列定的。
3 ...

谢谢  我先查查手册 有不懂的再请教

网友(点评):
多看书,多去现场!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先查查手册 有不懂的再请教

好的  我们这只是一个组装场  液压系统都是交给外协做的  基本没有机会去那些现场学习 只能看书然后不断的请教别人

网友B:
系统外协不要紧,外协的过来也会提供原理图接管图等等信息的。多多积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系统外协不要紧,外协的过来也会提供原理图接管图等等信息的。多多积累

可怕的是需要我们提供原理图,很多细节东西可以说毫无头绪,只能不断地请教,不断的犯错,再积累。学的不是液压专业,干液压的工作,太累了

网友(2017-04-22):
软管还应该根据通径和压力来选择层数。我们一般参照伊顿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