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的自动接料装置

楼主(2017-03-09):
       公司最近引进的自动接料装置,确实很好用,特别是对一些较软的铝制品,铜制品有一定的防护作用,不会出现碰伤,遗憾的是只有传送带,没有桶子之类的可以让零件平安着陆的东西,不过已经可以啦,至少可以不用抹布垫在主轴下边防碰伤吧       接料斗的伸出,缩回都是通过系统内的M代码来实现的,也就是辅助指令,方便快捷

下图是接料斗

网友A:
搞这类很有意思。因为设备不能随便磕它,所以也很有学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这类很有意思。因为设备不能随便磕它,所以也很有学问

小零件直接掉到排削器上会磕出痕迹的,不良率很高,所以公司加装了这个装置

网友B:
这是台走心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台走心机吧!

不是走心机,只要是易碰小件,近距离接料还是很好用的

网友C:
厉害,以前没有想过这种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厉害,以前没有想过这种改善!

可以找自动化的公司来做

网友D:
这是刀塔机!就是加装了个输送带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刀塔机!就是加装了个输送带咯!

是加装了一个传送带

网友:
少见多怪!自动车床加工常用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