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接触轴承合理的串联安装方法

楼主(2017-03-09):
请问各位,角接触轴承串联安装,怎么安装最合理?我怎么安装完就不转了,或是转得很费劲。我是用4套(或5套)角接触轴承串联,使用状态是轴线竖直,最下边一套轴承是大口朝下,其他3套或4套都是大口朝上。有时候刚刚装第一套,就转不动,或是转得很费劲。首先排除轴承的原因(轴承安装前是合格的好的)。

网友:
这类三件套轴承成对安装是必需的,内外圈调整套(圈)很关键。装配时拿着卡尺边装边测轴向,修配调整圈

楼主:
我是制作了两个简易钢套作为安装工具。第一套轴承(大口朝下的),用直径大的钢套,只敲击轴承外圈;第2套、第3套.......,安装时用直径小的钢套,只敲击轴承内圈。用24磅大锤砸。这样操作对不对?应该怎么操作?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肯定是间隙没调好,预紧力过大,犟死了,卸下来一个试试,不行再卸一个

网友:
搞笑了,还有这么装配轴承的?真是暴殄天物!还是先去看看轴承装配手册。
二楼别误导别人,这个是拿卡尺能搞定的?

楼主:
看来我还是看看“轴承安装手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