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锥滚子轴承这样安装对吗?

楼主(2017-03-09):
今天遇到一个问题,与同事产生不同意见。请问这样安装轴承对吗?

画的图,只是示意图,不必较真,只考虑轴承安装是用面对面,还是背对背。轴的两端两边是齿轮,或皮带轮等。我认为轴承的这种安装方式是错的,应该反过来装,是这样吗?

网友:
没问题的

网友(点评):
不是啊,他外圈没限位啊,怎么能说没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还是背对背好些。

网友:
问题是怎么装配

网友:
具体看设计的问题,受力,游隙的调节,是背靠背适合,还是面对面适合。

因为理论上是同名相对安装。

网友:
背靠背是对的。

网友:
可以这样安装,这样安装的好处是游隙调整方便,但安装费事,而且内外圈都需要两侧固定。

网友A:
我负责任的告诉你,如果你的支撑点只有轴承座部分,那么显然这种方式安装不妥,这样导致齿轮端悬臂长,支撑刚性差

网友(点评):
都用这种轴承了,可能是垂直安装的呢,不是图示水平轴

网友:
背对背安装,这样降低齿轮受到的力矩。

网友B:
首先,我觉得这个问题没有对错,两种方法都是可行的,没有外界限制,空谈哪个对,哪个错,没有意义。关键是要了解两种方法的优缺点,再结合你自己的实际情况去分析,什么是你需要的,什么是你不需要的。
这个机构是实现什么功能的,是传递运动,还是传递动力,什么精度?扭矩多少?转速多高。。。。。。
下面的截图是NSK轴承手册上的,供你参考。

网友:
载荷在外侧,背靠背刚性更好。

网友:
没有对错,都可以。只是轴受力点位置不一样。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貌似这种方法承载力不对

网友: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后辈学习了

楼主:
这是我看同事的图纸时发现的问题。我也认为背对背安装是正确的,但是办公室两个同事都说面对面。这让我怀疑自己了,所以来问问。这里受力点在两端,我认为应背靠背

网友:
1.背靠背和面对面的支撑刚度不一样,作用衍生线位置不同
2.旋转后,轴承升温,面对面和背靠背热涨的松紧变化相反
3.面对面和背靠背调整游隙的方式不同
4.因为1点引起的加工精度、抗弯、刚度等都有区别

网友(点评):
补充一下,角球和圆锥滚子配对使用时,刚度变化是不同的,具体的就是看手册

网友:
画的这个,轴承外圈怎么没限位?

网友:
外圈没限位,应该不对吧

网友:
背靠背好一些

网友:
学习 平时拆装的时候好像发现没啥大区别哇

网友:
一样的啦

网友C:
1.背对背安装时,载荷作用中心处于轴承中心线之外;交点间跨距较大,悬臂长度较小,故悬臂端刚性较大,当轴受热伸长时,轴承游隙增大,轴承不会卡死破坏。
2、面对面安装时,载荷作用中心处于轴承中心线之内;结构简单、拆装方便,当轴受热伸长时,轴承游隙减小,容易造成轴承卡死,因此要特别注意轴承游隙的调整

网友(2018-03-05):
如果轴承箱是一体的话还是反过来安装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我觉得这个问题没有对错,两种方法都是可行的,没有外界限制,空谈哪个对,哪个错,没有意义。关键是 ...

虽然不懂 但是以后会关注的

网友(2018-04-30):
应该反过来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负责任的告诉你,如果你的支撑点只有轴承座部分,那么显然这种方式安装不妥,这样导致齿轮端悬臂长,支撑 ...

网友:
引用 网友C:
1.背对背安装时,载荷作用中心处于轴承中心线之外;交点间跨距较大,悬臂长度较小,故悬臂端刚性较大,当轴 ...

学习了,谢谢😘😚😗😙

网友(2019-05-15):
现在才看到你的帖子,不知道你现在是不是弄明白了。
回复目的是共同研究一下:
1、两侧齿轮没有探出的精度要求的话,无所谓面对面或是背对背,按轴肩形式,现在画的就是最合理的,但要预留游隙。
2、如果因为你的齿轮配合精度有较高要求,那要考虑轴承的装配结构,也是根据需要来设计结构,比如你左端齿轮固定,要在左边做背对背装配,右侧只用一般轴承即可。

如果你看到,请把你们1年以来的合理结构做个点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