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花夕拾(2)之第一章 极限与配合 知识回顾

楼主(2017-03-10):
朝花夕拾(1)之机械行业知识技术大纲
       俗话说: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机械设计更当如此,借此论坛抛出一个知识点,对过往学习进行回顾总结,希望社区大侠多多参与发表高见,大家互相学习。
     《公差配合与技术测量》这边书是在大一学习的;

       当时对理论知识进行了初步了解,没有现场操作实践,很多都是一知半解,无法深入体会掌握。只到参加工作初期,数模设计完出图时很多公差标准也还是采用基本尺寸加正公差零点几,负公差零点几,都是凭感觉去标注,也不明白这样是否合理(此处不知道有没有和我相同情况的朋友),反正就这样标了,前人也是这样做的;很多模糊的概论因为样机没有批量,或装配的师傅人比较好,没有挑毛病,这些问题都没有爆发,自己也就没有去刨根问底,研究透彻。
       直到工作几年后,自己设计的设备要研发调试、批量制作了,样机不稳定问题毛病多,个人薪资被考核了;才意识到,自己也不小了,个人要有担当了,做事要负责任,做技术设备该脚踏实地,追求品质了;才开始认真学习原理,正确的应用技能。(以上两端闲聊而已)
       在此我们先回顾下基本偏差系列示意图:
      基本偏差构成规律:
       A-H和a-h与基准件相配合时,可得到间隙配合;
       J-N和j-n与基准件相配合时,可得到过渡配合;
       P-ZC和p-zc与基准件相配合时,可得到过盈配合。
      在字母中去除了易混淆的:I、L、O、Q、W去除了;增加CD、EF、FG、JS、ZA、ZB、ZC七个双字面。
      在公差与配合的选择应从结构、工艺和经济性等方面来分析确定。

       以上知识点截自《机械设计手册》,比较基础简单,大神们肯定觉得太简单没意思吧;那下面出一道面试时常会考的题目。
       此次选择设备中常用标准件轴承的配合使用,在标准前先得明白原理为:轴承的配合公差代号选取:与标准件配合时,基准制的选择通常依标准件而定。与滚动轴承内径配合的轴应按基孔制,与滚动轴承外圈配合的孔应按基轴制。
      其中基孔制与基轴制解析如下:(个人简单理解为基准孔制H下偏差为0;基轴制h上偏差为0)。

      原理明了后,附上题目,有空的社友可以参与下,孔与轴分别与轴承配合使用是,公差带选哪个,尺寸该如何标注?

网友A:
一般情况下动圈采用小过盈配合,静圈采用小间隙配合,当然还要看应用的场合等等。

此题选择基孔制尺寸配合使用,尺寸按照基本偏差及公差等级标注即可。

网友(点评):
不是很懂,请大侠解释下动圈为什么用小过盈配合,出于什么考虑的?

网友(点评):
看到下面的解释了,学习了,谢谢!~

网友B:
滚动轴承内圈与轴配合应按基孔制, 但内径的公差带位置却与一般基准孔相反。 公差带都分布在零线下侧。 滚动轴承的外径与壳体孔配合应按基轴制, 仍按一般基准轴的规定, 分布在零线下侧。这样分布主要是考虑配合的特殊需要。 因为在多数情况下, 轴承的内圈是随轴一起转动的, 则两者的配合应具有一定过盈。但由于内圈是薄壁零件, 且一定时间后又必须折换, 因此配合的过盈不宜过大, 当采用公差与配合国标中的过盈配合时, 所得的过盈往往太大; 为此, 滚动轴承国标将公差带分布在零线下侧。 这样就可按标准偏差来加工轴。

网友C:
现在也正在看这本书,上学没好好学,现在才知道不学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滚动轴承内圈与轴配合应按基孔制, 但内径的公差带位置却与一般基准孔相反。 公差带都分布在零线下侧。  ...

内圈配合不宜过大,为何内圈公差带都分布在零线下侧?

网友(点评):
内圈和轴颈一起转动,防止相对运动导致结合面磨损(这是因),所以是要有一定的过盈(这是果),但过盈不宜太大(这是补充,限制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下动圈采用小过盈配合,静圈采用小间隙配合,当然还要看应用的场合等等。

此题选择基孔制尺寸配 ...

兄台理解的很透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滚动轴承内圈与轴配合应按基孔制, 但内径的公差带位置却与一般基准孔相反。 公差带都分布在零线下侧。  ...

对得,这种知道点需要理解加记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也正在看这本书,上学没好好学,现在才知道不学不行

这个题的答案我一会儿会上传,

网友E:
其实还是要分使用场合,使用转速,根据使用情况来标注公差的,同一个位置,公差标注不一样,安装使用出来差别有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还是要分使用场合,使用转速,根据使用情况来标注公差的,同一个位置,公差标注不一样,安装使用出来差 ...

这个差别应该不大吧,就几丝了;大的标准还是要按标准来的;轴承外圈稍微松一些,内孔要胀紧。

网友:
速度,温度,环境

网友F:
这种小直径轴,孔用H7。轴用K6或者m6。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小直径轴,孔用H7。轴用K6或者m6。

大侠厉害,回答的很正确

网友(点评):
Ra0.8对许多重型机械要求高了,我做的钻机绞车上用,孔和轴颈都是Ra1.6。

网友(点评):
这个表面粗糙度是标的有些理论,过高了

网友:
围观学习,这轴不小了哇

网友:
妥妥滴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内圈配合不宜过大,为何内圈公差带都分布在零线下侧?

明白了。按照标准上的轴孔过盈配合就会太大。因为轴承内圈的上差是0.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机械公差 安卓版,大家看看,各大市场搜 机械公差 下载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DE1NjkzfDc5ZmZmMzI0fDE3NjA5NDQ2MjF8MHw%3D

还是软件厉害啊,查表都不需要了

网友(2017-07-21):
真的受教了

网友(2024-12-11):
小白白不太懂还得去看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