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材料的选择

楼主(2017-03-10):
下图是一个承重件,沿着箭头方向需要承重25千克左右,中间的承重钣金尺寸是80*25,厚度4,之前使用的是3个厚的不锈钢材料结果压弯了,现在我在之前的基础上加厚了1mm(也只能加1mm),我现在想换一种硬度更高的材料,大家觉得那种材料合适,硬度更高?

网友:
压弯了不是硬度问题,是强度问题啊
4mm如果还不行,恐怕得换碳钢了,或者中间做加强筋,冲压或着焊接,看哪个能满足空间要求了

网友:
刚度问题,换材料起不到多大作用,不如增加一个加强筋,简单有效,厚度都不需要增加。

网友:
换成Q345B、Q345R

网友:
换碳钢,加厚,加筋,可以试试

网友:
来个有限元分析

网友:
加筋就好了,简单有效

网友:
如上所说,在中间主要受力部位增加加强筋,增加结构的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