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图所示的梯形立方体如何画?

楼主(2017-03-10):
就是把外面的实体切除留下一个有棱边的梯形台,第二布是把梯形台挖空为厚度为3mm的梯形台。
我曾经试了拉伸切除和旋转凸台都做不出来这个效果。

这是错误的示范。

网友:
扫描或者拔模

网友(点评):
拉伸,带拔模斜度就够了

网友:
http://www.51zxw.net/

网友:
三维软件中直接使用拔模应用即可!

网友:
放样  拔模 拉伸切除  扫描  都可以

网友:
呵呵,造型都很简单的,多多试试

网友:
基础知识还是得系统学习,不要想到哪就学到哪,这样效率不高

网友:
什么软件,UG还是SW

网友:
拔模,扫描都可以

网友A:
是这样么

网友:
这图有数据的话用不了一分钟就能画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么

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么

是这样的,请问怎么做?

网友:
SW中【茴】字的n样写法:

  • 画两个方形,放样
  • 拉伸正方体,设置拔模斜度
  • 拉伸正方体,切除一边,圆周阵列
  • 拉伸正方体,建基准面,分割实体
  • 画两个所在平面相互垂直的梯形,各自拉伸,获得公共部分(布尔运算)
  • 画出包含所有棱边的3D草图,用曲面命令创建6个面,在填充成实体
  • ……

楼主:
我自己做了出来,可是顶部都切除了。

网友:
拉伸的时候设置拔模斜度,然后底面抽壳。

网友:
可以拔模呀 我看你用的是solidworks吧

网友:
是这样吗?放样拉伸,然后再薄壁特征。

网友:
拔模或者是放样就OK

网友:
软件好像是SW,表示没用过,感觉应该不难。
UG可以通过.拉伸,设置拔模角,不是很难,加油!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
继续学习吧,,,,非常简单的东西,

楼主:
谢谢各位,已经会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