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座有无挡圈在使用上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7-03-10):
带挡圈的轴承座和无挡圈的轴承座使用上有什么区别?

网友:
挡圈优点挡灰尘,缺点散热不好;看你用在哪了

网友:
有挡边的轴承座轴承已经固定,安装不考虑轴承定位的问题。没有挡圈,需要在轴上考虑轴承的固定。

网友:
主要起导向杆件除尘保洁的作用

网友A:
LZ别听楼上的了,那个挡圈/卡环的作用目录上有
附图可以终结此贴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别听楼上的了,那个挡圈/卡环的作用目录上有
附图可以终结此贴了吧

谢谢!   还是你的答案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