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Z35摇臂钻维修

楼主(2017-03-10):
如图这台波兰产的摇臂钻也就是国产Z35的型号,机械变速、液压夹紧、主轴通过链条由弹簧配重,主要问题如下:
1、图3那5个开关是不是主轴正转、停止、反转、摇臂上升、摇臂下降,看见上面的标志有两个旋转的符号、主轴到底是通过机械正反转还是接触器来控制正反转?
2、图2中那两个开关的作用?
3、断电的情况下把自动进刀的手柄往外扳,主轴会因重力下落到极限深度,调过后面的弹簧,问题没有解决。

网友A:
机床有些老噢

网友:
我也看出来了,有些老

网友B:
看款式,这机床年龄应该比我大

网友:
图2的大点的红色开关应该是紧急停止键

网友C:
此设备有些年头啦!
1、图3应该是控制主轴正转、停止、反转、摇臂上升、摇臂下降;我觉得正反转是接触器控制的,机械控制的没琢磨过;
2、结合图1,按钮应该是急停开关类;
3、像中捷的摇臂钻进给手柄向里扳,是自动进给吧!难道是我想反了吗?

没在现场、不好下评论,关注下此贴!有正确答案了,楼主要答复哦!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机床有些老噢

估计比你年纪还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款式,这机床年龄应该比我大

估计也是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估计比你年纪还大

喔唷,兄弟你莫吓我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喔唷,兄弟你莫吓我

要不透露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要不透露一下

我可是男的啊,难道你对男得感兴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可是男的啊,难道你对男得感兴趣

去去,哥没那兴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此设备有些年头啦!
1、图3应该是控制主轴正转、停止、反转、摇臂上升、摇臂下降;我觉得正反转是接触器控 ...

2、那我就把图二的蘑菇头改成主轴停止了,蘑菇头上面还有一个按钮开关,不知道原来是什么功能。
3、是不是自动进给我忘记了,反正就是手柄往外扳出来之后,主轴的弹簧配重感觉没有起到作用,主轴会下落到极限位置。

楼主:
那5个按钮开关左边有一个三档的手柄,在国产Z35里面是反转、空档、正转的,这个摇臂钻既然是接触器控制正反转的话不知道这三档的手柄的用途

楼主:
电气在重做,刚才试机升降正常,液压锁紧电机正常转但没锁紧,主轴箱和摇臂都能移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老牙棒了机器了....

网友E:
图2中正中那个按钮是主轴电机停止,左边是主轴顺转,右边是主轴反转,上面个是摇臂上升,下降,蘑菇按钮是全机急停,包括冷却水电机。转盘中间那两个是主轴箱在摇臂上的放松与夹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图2中正中那个按钮是主轴电机停止,左边是主轴顺转,右边是主轴反转,上面个是摇臂上升,下降,蘑菇按钮是 ...

请问,现在立柱和主轴箱夹不紧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外立柱旋转了一个角度,主轴箱上面那根轴也转了,但没有夹紧。

网友:
老机子了

网友:
是不是机械变向看电控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