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v电线的问题,请教行家

楼主(2017-03-10):
看到由武汉市泰昌电缆电线厂生产的元泰牌1.5mm电线,上面标有60227 iec 01(BV),这里标的明明就是BV,剥开怎么是多股软芯线?谁能解释下吗?类似的问题,我还看到过一次

网友:
bv电线 全称铜芯聚氯乙烯绝缘电线,即一般用途单芯硬导体无护套电缆,也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普通绝缘电线、家装电线,是最常用的电线类型。具有抗酸碱、耐油性、防潮、防霉等特性。

网友(点评):
BV软线用BVR表示,BV橡铜线用BX表示,BV橡铝用BLX表示,BV塑铝用BLV表示,耐火BV线用NH-BV表示,阻燃BV线用ZR-BV表示

网友A:
"标的明明就是BV,剥开怎么是多股软芯线?"

好奇地问一下,楼主认为BV在这里应该是什么意思?

楼主:
不是,你不会查下吗?2楼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你是来学习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的明明就是BV,剥开怎么是多股软芯线?"

好奇地问一下,楼主认为BV在这里应该是什么意思?

不是,你不会查下吗?2楼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你是来学习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你不会查下吗?2楼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你是来学习的吧

既然你认为你已经查到了,又认为已经很清楚了,那就不多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