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eo2.0绘制三维图SW打开缺失螺纹怎么办?

楼主(2017-03-10):
creo2.0绘制三维图solidworks打开缺失螺纹怎么办?其中螺纹线在solidworks里缺失,只留下一个孔了。不知道别人画的是孔还是螺纹孔

网友A:
因为在solidworks中是装饰螺纹线,不是实际切除。所以被其它软件打开时,只有几何实体形状才能被保留下来。你creo中再重新添加螺纹线

网友(点评):
scum 指的就是你这样的东西 呵呵

网友B:
SW通用的是装饰螺纹线,和其他的三维软件不一样的

网友C:
是光孔还是螺纹孔 ?这确实是个问题 所以sw的装饰螺纹线真是毁誉参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在solidworks中是装饰螺纹线,不是实际切除。所以被其它软件打开时,只有几何实体形状才能被保留下来。 ...

是别人用Creo画的,运用了孔拉伸,就是说那种孔底是锥面,具有螺纹属性的,我用SolidWorks打开,出工程图,就无法知道他画的螺纹孔是M几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SW通用的是装饰螺纹线,和其他的三维软件不一样的

也就是说无药可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光孔还是螺纹孔 ?这确实是个问题 所以sw的装饰螺纹线真是毁誉参半

已经泪奔的在学Creo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别人用Creo画的,运用了孔拉伸,就是说那种孔底是锥面,具有螺纹属性的,我用SolidWorks打开,出工程图 ...

不好意思,我表达错了,是Creo里具有螺纹属性,SolidWorks打开就没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无药可救了?

量一下底孔尺寸吧,查表可以凑出螺纹大小。或者用creo打开查特征。。。
要是SW出图的话,再添加个装饰螺纹线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