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是否可将装配体中的某些零部件设置为参考?

楼主(2017-03-10):
      如附件图所示,蓝色辊杆和相关链条为参照体,能否在装配体中设置使其在工程图中位双点划线,以前使用Inventor,在BOM里设置就可以,SolidWorks使用了三四年,但很少处工程图

网友A:
请在帮助里搜索【封套】

网友B:
你直接到工程图中去设置,相关零件的线型为双点划线即可。

网友(点评):
最简单,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在帮助里搜索【封套】

谢谢,麻烦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直接到工程图中去设置,相关零件的线型为双点划线即可。

这样操作效率太低啦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样操作效率太低啦

  你好,使用过inventor就知道,在配管或者需要参照时,装配体里设置零部件为参照,bom会直接避开,工程图会自动改变线型,比在工程图设置简单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