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5的孔,内壁光洁度Ra1.6,如何加工?

楼主(2017-03-10):
哪位 大神知道0.25的孔,要求内壁光洁度Ra1.6,如何加工吗,激光试了,但是内壁不光滑,不知道水刀行吗,请各位指教 谢谢,材质为316不锈钢

网友A:
水刀不行吧,电火花穿孔机吧,加工喷油嘴的好象是这种机器

网友B:
孔径太小、表面质量要求也高,还真不太好做!

建议同楼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刀不行吧,电火花穿孔机吧,加工喷油嘴的好象是这种机器

电火花打出来的话,内壁做不到ra1.6的光滑程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孔径太小、表面质量要求也高,还真不太好做!

建议同楼上!

电火花应该达不到光洁度要求

网友:
镜面电火花

网友:
今天看见一片文章介绍的纳米级加工中心,貌似可以加工0.1mm的孔

网友:
有这样的,电火花微孔机
1.        孔的加工精度(孔径Φ0.2mm厚度≤1.0mm材料1Cr18Ni9Ti):±0.005mm。

2.        加工表面粗糙度: Ra≤0.4μm

3.        单孔加工时间(孔径¢0.2mm厚度1.0mm材料1Cr18Ni9Ti):≤30秒

网友:
镜面火花机

网友:
增长见识了

网友C:
数控电火花精密微孔加工机床
    数控电火花精密微孔加工机利用电火花放电蚀除原理,采用圆形细长丝电极或异形电极加工各种高精度、高光洁度的精密圆形和异形微孔。加工精密圆形微孔范围一般在¢0.08~¢1mm,孔深一般在1~5mm以内。主要用于加工各类柴油,汽油发动机喷油嘴喷油微孔。纺织行业,化纤喷丝板精密喷丝孔。光纤行业,光纤接头模具。模具制造行业,拉丝模等众多行业得到广泛应用。
数控电火花精密微孔加工机床特点
    电极自动夹持并微量进给。
    可加工Φ0.08到1mm圆形和异形孔。
    6轴数字运动控制系统,采用交流伺服电机及驱动系统半闭环控制。
    纳秒级微细脉冲电源加工工艺,EDM技术加工微孔。
    可使用黄铜,紫铜和钨钢电极。
数控电火花精密微孔加工机床加工性能
    加工精密圆形微孔范围一般在¢0.08~¢1mm。
    孔的加工精度:±0.003mm(孔径≤Φ0.2mm 厚度≤1.0mm 材料1Cr18Ni9Ti)。
    加工表面粗糙度: Ra≤0.4μm 。
    单孔加工时间﹤20秒(孔径¢0.2mm 厚度1.0mm 材料1Cr18Ni9Ti)。
    加工喷油嘴喷孔圆周分布角及轴向夹角其散差不超过±1°。
    加工喷油嘴喷孔加工后针阀体喷孔流量在±3%之内。
数控电火花精密微孔加工机床主要技术参数
     工作台面尺寸350x500 mm
     X轴行程320 mm
     Y轴行程400 mm
     W轴伺服行程200 mm
     输入功率3 KVA
     X、Y、W轴采用交流伺服电机及驱动系统半闭环控制。
     X、Y、轴的点位数控,Z、W轴的伺服及位置控制。机床均采用滚动导轨、滚珠丝杠,自动高速进行深小孔加工。各轴行程可根据客户要求定制机床的规格。
     采用人机对话及中文操作界面,工控机液晶彩显,带USB接口。具有自动对边和找中心功能,采用G代码编程和图形化编程,可兼容CAD文件。
     电极的自动补偿,自动找零位,加工到预定深度后自动回退。
     根据工艺要求,加工过程电参数的自动切换。 电极用完报讯。
     各轴坐标显示,加工状态显示,加工参数显示。可以指定任意孔位加工。加工过程中,实际加工时间与设定时间偏差超过设定范围时报警。可储存1000种以上的工艺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控电火花精密微孔加工机床
    数控电火花精密微孔加工机利用电火花放电蚀除原理,采用圆形细长丝电极或 ...

谢谢大师

网友:
建议楼主采用穿孔机,通过调节电流与进给速度来保证表面光洁度

网友:
电火花还能有镜面的

网友:
我知道一种镜面电火花,不知道可行不可行

网友:
切割除细割应该可以吧!

网友:
微孔机可以加工,精度和光洁度完全没有问题,我最小做过0.025的孔

网友:
看评论学知识

网友:
除了电火花以外,也可以考虑合金钻头,可参考三菱的,转速在1W以上;

网友:
值当的买设备吗

网友D:
加工的事不懂,不过0.25的孔,就算是加工出来,其表面粗糙度怎么测呢?有比0.25还小的测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工的事不懂,不过0.25的孔,就算是加工出来,其表面粗糙度怎么测呢?有比0.25还小的测头吗?

这是个问题,上面这个产品是根据水花喷撒情况来进行的

网友:
塑料模具一般都是电火花烧出来的,做出来的模具注塑产品表面粗糙度0.4,你这1.6不是小意思么

网友:
涨姿势了~

网友:
慢走丝达不到1.6的水准么?

网友:
长见识了,
镜面火花机有做过个吗

网友:
现在在航空液压附件中,有一道工序叫做超精,是以高速旋转的机床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