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式制动器的具体工作方式

楼主(2017-03-10):
有得盘式制动器是单侧有活塞,作用于单侧的制动片上,有的是双面有活塞,作用于两侧的制动片上,想问一下像第一种制动时间长了会不会使得制动盘失去动平衡,还是说像第一种这样的制动器可以轴向移动?

网友:
要废也是刹车片先废,个人认为这类制动器还是双向可靠些。

网友:
盘式刹车以静止的刹车碟片,夹住随轮胎转动的刹车碟盘以产生摩擦力,使车轮转动速度降低的刹车装置。当踩下刹车踏板时,刹车总泵内的活塞会被推动,而在刹车油路中建立压力。压力经由刹车油传送到刹车卡钳上之刹车分泵的活塞,刹车分泵的活塞在受到压力后,会向外移动并推动制动块去夹紧刹车盘,使得制动块与刹车盘发生磨擦,以降低车轮转速,好让汽车减速或是停止。

网友:
听听再说

网友:
单边活塞推动摩擦片带动钳子滑动来夹紧制动盘;固定式指钳子固定,盘子一般浮动,通过两侧活塞推动摩擦片来夹紧制动盘;这样肯定会失去平衡

网友A:
还是说像第一种这样的制动器可以轴向移动?
回答:是的!只要那个夹钳座浮动起来,并且在轴向设置导向销就可以了。这样做并且二边的腕力反而比那双活塞的均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说像第一种这样的制动器可以轴向移动?
回答:是的!只要那个夹钳座浮动起来,并且在轴向设置导向销就 ...

您的意思是说制动钳是可以轴向移动的吗

网友(点评):
制动钳支架不能动,钳子座是应该轴向移动,否则就是设计缺陷

网友:
自己多看看盘刹的各种结构多分析,甭听一帮不懂的胡说。盘刹有靠液压(或气压)刹车,也有靠弹簧刹车,液压是为了松开刹车,至于单缸还是双缸,还要看具体结构,有的是单缸撑起制动钳,有的是像杠杆一样,也有的缸和弹簧都集成到了一起。总之结构形式很多,不要被某个人限制你的思维。

网友(2017-05-12):
刹车这个东西搞不好是要出人命的

网友:
这玩意光说的话很难理解的,现在小车上的和一般公交上的卡钳是在支架上浮动的。对比实物就好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