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刚度

楼主(2017-03-10):
       如图所示的一个钢架结构,底板通过四个圆柱与地面接触,四个圆柱作为支撑
       问题:当地面不平时,四个支撑柱受力不均匀,即重力方向发生了偏移;在重力(重物没有画出)作用下,底板发生了小变形的扭曲,从而影响了上部红色架体的刚度,使架体位置发生改变(竖直方向)。现在能有什么办法可以减小底板扭曲变形,来保证架体的位置不发生改变(尤其在竖直方向)?

网友A:
一般的套路是地角做成可调的,手动或自动调平

网友:
你家桌子躺着放啊,发图想让旁人给你摆正过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套路是地角做成可调的,手动或自动调平

对  底部是四个可调底脚  现在是一个很简化的模型 问题是调平后没问题,在移动时, 放下,底板应该发生了塑形变形  大侠有好的方法提高底板刚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套路是地角做成可调的,手动或自动调平

现在机子已经做出来了  上部修改的范围基本没有了

网友B:
底板加交叉筋把四个支撑连起来。

网友C:
几个桌腿之间增加加强筋

网友D:
那就将地面整平呗。

网友E:
把四个脚再连接一次。

网友F:
红色面那块为什么和旁边是断开的,建议连接起来

网友G:
在每个脚的立面加斜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底板加交叉筋把四个支撑连起来。

好的 谢谢大侠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在每个脚的立面加斜撑

谢谢大侠的建议 我会尝试看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几个桌腿之间增加加强筋

已经没有空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就将地面整平呗。

机子不能每移动一次  就铲一次地吧
现在这个机子需要经常移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四个脚再连接一次。

我算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红色面那块为什么和旁边是断开的,建议连接起来

上面已经定死了 改不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已经定死了 改不了了

那你在断开的地方再做一个三角形的加强筋

网友:
底板加筋

网友:
加几个斜拉

网友:
这么看那也只能底板加加强筋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就将地面整平呗。

简洁实用,很粗暴

网友H:
底板看样子是用钣金做的,要想有刚度,四周就再翻折一个折边进去,自然现在只能焊接上去了。

网友I:
底盘四点支撑改为三点支撑。非承重一端中间加一支点,与两承重柱底连城三角增加刚度,去掉两端支点。

楼主:
引用 网友I:
底盘四点支撑改为三点支撑。非承重一端中间加一支点,与两承重柱底连城三角增加刚度,去掉两端支点。

谢谢大侠的方案  这样做比四点支撑有什么优点吗  是如何提高刚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底板看样子是用钣金做的,要想有刚度,四周就再翻折一个折边进去,自然现在只能焊接上去了。

感谢大侠的方案

网友:
其实你的红色架体要加加强筋,你这种悬臂梁结构哪有不晃动的。。。还有那两条竖起来的方管起什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