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可以直接用扫描做成这样子的圆管吗

楼主(2017-03-10):
1.轮廓为φ58的圆,路径、引导线分别为中线和边线,可是无法扫描成型

楼主:
请大神讲解一下其中缘由,谢谢!!!

网友A:
缘由,还用讲吗,你拿个圆纸片在桌子上比划下,在拐角处,圆纸片移动形成的实体会出现重叠,这就形成所谓的干涉效应,而solidworks的图形内核parasolid不接受这种结构

网友(点评):
大侠parasolid都抛出来了,恐怕是更难理解了。

网友B:
要有R角。。。再说你这零件打算怎么加工出来?出了两截拼焊想不出其他方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有R角。。。再说你这零件打算怎么加工出来?出了两截拼焊想不出其他方法了

尼龙的,注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缘由,还用讲吗,你拿个圆纸片在桌子上比划下,在拐角处,圆纸片移动形成的实体会出现重叠,这就形成所谓的 ...

明白了 ,谢谢

网友C:
楼主应该是钻牛角尖了!
其实要想扫描成功跟本不用引导线就可以做出来的,上个图吧!薄壁与实心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应该是钻牛角尖了!
其实要想扫描成功跟本不用引导线就可以做出来的,上个图吧!薄壁与实心的一样!

朋友,这样子我也试过,这样是可以扫描出来,但是那个斜边不对,我给你看一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