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齿轮的最小直径计算

楼主(2017-03-10):
请问大师傅们,内齿轮的最小内径是怎样计算出的?

网友:
手册上写的很清楚吧 !或者百度一下就好了....这样的东西还是自己查手册印象深刻

网友:
思路:
对于齿轮传动,齿轮有不出现根切限制最少齿数,如此不就计算出你要的内齿轮的内径。
具体计算公式,找一本像样的《机械原理》就行了。下载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