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连杆机构怎么实现

楼主(2017-03-11):
       如图所示是现成的人家的方案。现在我要拿这个东西过来改进放在另一个地方使用。

他本身的活动边活动时试成角度开合的。像剪刀,我现在需要的是通过电机上下活动,带动绿色的活动边水平开合,  怎么实现? 谢谢!

网友A:
剪叉机构就可以了

网友:
参考平行起爪结构

网友:
1、把左旋转点改成上下滑动长槽导向,
2、在右旋转点处开一30-60度的长槽,
1+2=设计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剪叉机构就可以了

下面的开口需要抓东西的!

网友:
电机与齿轮齿条机构配合就可以

网友:
看看气动夹爪的原理你就知道应该怎么弄了

网友:
如果只考虑抓起 气缸就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