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分享(二)典型性零件加工工艺

楼主(2017-03-11):
每周分享(一)典型性零件加工工艺

紫色线表示待加工表面工件为半精加工,热处理后硬车,也就是以车代磨,图纸工艺要求几个外圆尺寸和基准顶尖孔有严格要求,所以工序较多

一序:此轴大约180mm长,所以需要中心架支撑
锥孔及内孔车削,保证一个锥孔基准

二序:尾座顶起,车削外圆

三序:调头,同样车削另一个内锥孔

四序:尾座顶起,车削外圆,这样两个锥孔基准可以保证外圆与基准的跳动

如果有条件的企业,锥孔可以提前研磨的方法来加工,效果会好点的,省去在机床上二次车削的麻烦
经检测外圆尺寸精度与跳动精度达到公差要求
因能力有限,编排工艺会有不妥之处,敬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二

网友A:
这样细的工艺,在很多公司,很少见到了。点赞。

网友:
不了解楼主公司的设备配置善,按常规思路提几点建议:
1、如果轴的长度是180MM的话,0.015跳动,对中心孔的要求并不是很高,中心孔修整可以考虑效率更高的工艺。
2、精车轴端内孔和中心孔时,可尽量将轴收到卡盘内,夹持部位靠近要加工的轴端,尽量不用中心架,如果是批量生产,中心架效率低,稳定性不太好。
3、在先修整好中心孔后,可以考虑驱动顶尖或是两顶尖加工。

网友(点评):
1、其实轴的中间外圆处有一个尺寸很大的锥面,无法将轴收到卡盘内,因保密的原因,所以没有体现在图纸上 2、两端的轴外圆在20mm左右,内孔也有锥度,所以端驱能接触到的面积太小,无法支撑合适的端面驱动 感谢层主

网友:
赞同五楼方案!

网友:
5#好建议!使用中心架稳定性不高;中心孔的修正、研磨应该是精度要求比较的产品,从而提高不了效率。

网友B:
你这方案不敢认同,车床控制0.015的精度,而且好几个面,还要求同轴度,顶尖理论上可保证同轴度,实际工作时车的力大,难以保证,而且你的用什么样的机床干这活?什么样的刀具能扛得住热处理过的,能批量干还保证精度?进口设备?进口刀具?算过成本没有?
还有就是浮动卡盘,感觉科技含量很高啊,试问在多少转速情况下转动机床加工不会受影响?而自身在高速的离心力情况下不会产生震动?
求科普!!!

网友:
一脸懵逼完全不懂

网友C:
主轴孔内可以放一个顶尖,前面用卡爪卡紧直接加工内孔及顶针孔,现在的活顶针精度也很高,0.005跳动的也有,两顶尖装夹应该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细的工艺,在很多公司,很少见到了。点赞。

细致的工艺方案,才会使客户考虑购买公司的设备

网友(点评):
其实我找就猜到了 大侠估计是做设备的, 否则就拿正规的公司,工艺图是要有的,单装夹方式不会这么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方案不敢认同,车床控制0.015的精度,而且好几个面,还要求同轴度,顶尖理论上可保证同轴度,实际工作 ...

1、刀具使用CBN的
2、德国的机床
3、进口的浮动卡盘,供应商可以保证跳动精度在0.01mm
4、以车代磨的轴在汽车上使用的比较多,而现在比较好的制造行业也就是和汽车有关的吧,所以客户不差钱,要的是效率
5、浮动卡盘加工这种轴1000多转没有问题的,至于浮动卡盘我就不科普了,网上有,自己找吧

网友(点评):
不过见到里, 要是想提高效率的话, 就买个铣打机,找人做点阶梯钻,两端中心孔就很方便的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轴孔内可以放一个顶尖,前面用卡爪卡紧直接加工内孔及顶针孔,现在的活顶针精度也很高,0.005跳动的也有 ...

三爪自定心卡盘会以外圆做为基准的,两锥孔的同心基准就使用不上了,和跳动的检测基准冲突

网友:
你这个是可以,但是浪费严重,一序直接卡盘+中心架就可以,不需要用顶尖+浮动卡盘,有点画蛇添足。如果两道工序用一台机床,那只好用浮动卡盘了。

网友:
不错,楼主朋友是连绘图再加工一手抓呀

网友D:
楼主,浮动卡盘不是一般人用得起啊,量不多,我还是慢慢磨,比较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浮动卡盘不是一般人用得起啊,量不多,我还是慢慢磨,比较划算

是挺贵的,量大有优势,量小的话优势不明显,而且要求零件的附加值要高

网友E:
楼主技术精湛,学习了。
请教几个问题,还望指教。如果涉及公司机密的话,可以不回答。
1. 轴的材料?
2. 热处理工艺?硬度?层深?
3. 硬车的加工余量是多少?
4. 如果后处理工序改用磨削的话,加工余量是多少?
5. 硬车和磨削对第一个紫色轴径(从左往右)的右端退刀槽有什么不同要求?

我是做机械部件设计的,想从设计的角度去看一下,硬车和磨削对产品设计有什么影响,特此请教。

网友:
工艺步骤值得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技术精湛,学习了。
请教几个问题,还望指教。如果涉及公司机密的话,可以不回答。
1. 轴的材料?

加工余量单边0.1-0.2mm

网友:
图文介绍,很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你这方案不敢认同,车床控制0.015的精度,而且好几个面,还要求同轴度,顶尖理论上可保证同轴度,实际工作 ...

我只会考虑磨削加工外圆面,然后以外圆面为基准,吊磨内孔

网友(点评):
大侠, 请教下吊磨是什么意思啊?不用卡盘夹或者顶尖顶或者吸盘吸?帮忙解释下,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只会考虑磨削加工外圆面,然后以外圆面为基准,吊磨内孔

层主可以看看零件的基准要求是两端锥孔的

网友(点评):
干主轴的时候,锥孔最后加工, 这个是看使用要求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三爪自定心卡盘会以外圆做为基准的,两锥孔的同心基准就使用不上了,和跳动的检测基准冲突

那就让三抓的夹紧的长度越短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让三抓的夹紧的长度越短越好,

现在卡爪的长度是实验过的,没有问题的

网友(2017-05-25):
多分享点,很有用啊

网友:
喔,回复还有威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