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种长金属滤袋的对接结构

楼主(2017-03-11):
1、使用环境:高温烟气(400℃);2、材质:304不锈钢;3、气密配合,不漏灰;4、方便两人安装且可拆卸;5、现场安装时方便检查安装是否到位。除了法兰结构和螺纹结构还有更好的方法吗?

网友:
消防水带漏码?

网友:
参考气管接头结构

网友:
建议采用如下图片结构

网友:
U型内凹抱箍

网友A:
想问LZ这两个颜色的接合部的结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问LZ这两个颜色的接合部的结构?谢谢!

那是焊接的

网友(点评):
是板孔还是网材?

网友(点评):
建议卡口形式,图上螺栓太多,很烦!

网友(点评):
还有400C°,以后螺栓不好弄!

网友B:
金属卡箍 烟气管路用过这个  不过温度应该没你的高

网友:
卡箍连接

网友C:
非要做成立式结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要做成立式结构么?

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金属卡箍 烟气管路用过这个  不过温度应该没你的高

有结构图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的

那就只能用卡箍或者说喉箍了。。百度一下,按直径采购就行
滤袋内骨架对应的地方要做加强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只能用卡箍或者说喉箍了。。百度一下,按直径采购就行
滤袋内骨架对应的地方要做加强

能承受的住400的温度么

网友:
钢模板连接方式----模板卡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结构图吗

算通用件 跟抱箍类似  我看到“元帅”说的U型内凹抱箍 可能是同一个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承受的住400的温度么

这个要问厂商了
我比较担心的是高温下能否保证气密性。。。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是焊接的

卡口气密性怎么样

网友(2017-05-17):
你这个应该没什么压力的,用卡箍或者螺纹活接都比法兰连接拆卸方便,不过不知道你这个多大

网友:
参考水龙头插水管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