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具设计定位求助

楼主(2017-03-11):
        这是我的毕业设计的一部分,要加工48x52的方孔,前几道工序如图。开始我想用Φ48孔销孔定位,后来发现精度不够。但是,这样定位最方便加工。请问能不能实现用Φ48孔定位。

网友A:
图纸看起来有点费劲,应该还有其他视图吧,最好全部贴出来,
既然是毕业设计,说太透了就不好了,先给几点提示,楼主有初步方案了再贴出来,大伙再帮你看看。
1、端面不见得非得上铣,用车或许效率更高,楼主可以算一下,车床上车端面,可以省几次装夹,再评估一下用哪种方案效率更高,效果更好。
2、车加工时,尽量把要求高的尺寸放在后一道工序加工,装夹定位基准要能确保图纸公差要求,同时定位可靠、刚性好,装夹方便,
3、钻孔工序一般需要把孔位的基准先加工好,所以一般也放在后面,钻模的基准选择也要考虑定位可靠,装夹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纸看起来有点费劲,应该还有其他视图吧,最好全部贴出来,
既然是毕业设计,说太透了就不好了,先给几点 ...

是这样的,工序是老师规定的,我们只能按照这个走,不能改。理想情况是用销孔定位Φ48孔,再限制一个z轴旋转就可以了。但是Φ48孔是IT13,精度不够。

网友(点评):
兄台的法兰上的沉孔怎么加工啊?

网友B:
楼主  恕我眼拙  看了半天  没找到48x52方孔在哪里,是φ52旁边那个台阶吗 1.6的精度   还有骚年谁跟你说φ48孔精度IT13的孔壁1.6孔底部3.2    好好看看图纸

网友B: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DE1NjI5fDU0MzE1NTUyfDE3NjEyNDA2NjZ8MHw%3D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恕我眼拙  看了半天  没找到48x52方孔在哪里,是φ52旁边那个台阶吗 1.6的精度   还有骚年谁跟你说φ ...

方孔就是你说的那个台阶。φ48的孔尺寸是没有公差标注的,没有标公差的尺寸不是IT13吗?  我是菜鸟,真心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DE1NjI5fDU0MzE1NTUyfDE3NjEyNDA2NjZ8MHw%3D

我刚开始也是这么想的,觉得这要加工的方孔精度好高,后来老师跟我说粗糙度是粗糙度,表面可能很光滑,但是尺寸精度不一定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恕我眼拙  看了半天  没找到48x52方孔在哪里,是φ52旁边那个台阶吗 1.6的精度   还有骚年谁跟你说φ ...

我是菜鸟,真心求教。这个φ48的孔不是没有标注尺寸公差吗?没标注是不是就是IT13?
我们老师说粗糙度只是决定表面有多光滑,尺寸还是有自己的公差的。
到底是怎么回事。。。
(审核好慢,我再发一遍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工序是老师规定的,我们只能按照这个走,不能改。理想情况是用销孔定位Φ48孔,再限制一个z轴 ...

     这图纸也是你们老师画的吗?这老师才是菜鸟,明明不合理的工艺,非要按他的路子来,虽然说按这路子来设计夹具也能测试学生,但为什么非要把学生的思维捆绑起来,然后再往死胡同里带?这些老师是什么心理?又想喷中国教育了!
    既然老师给了这么多限定条件,可有限定机床条件?
    先不管1.6的粗糙度是否合理,48孔虽然是自由公差,但是在做的时候,可以加严控制其公差,然后再依此加严后的尺寸来做定位基准,按标准48的尺寸 自由公差m级好像是+/-0.3吧,做到+/-0.1不会增加成本,也可以满足定位要求,这是在实际生产中常用的方法,
    但是从图纸的标注来看,你们老师是想要你们完全跟着他的套路走,所以我猜测你们老师想的应该是:以8MM的孔来作定位基准,虽然理论上是可以,但是夹具成本会增加,装夹也很麻烦,基本没有实用价值,楼主可以考虑做两个方案,看你们老师什么意思吧。

网友(点评):
哈哈,当初我们机加工工艺课程设计老师就说了:“你们大概了解就行了,以现在的工艺两道工序就了事。”

网友:
看你的图纸好懵逼,,真的,视图完整的话大家都会想到到工装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图纸也是你们老师画的吗?这老师才是菜鸟,明明不合理的工艺,非要按他的路子来,虽然说按这路子 ...

同理。。。。。我想问下,,,他的沉头孔怎么做的。。。一脸懵逼

网友(点评):
直接光孔不更好么?背面直接打穿

网友(点评):
还要看正面下刀会不会干涉呀!这个产品正面钻头肯定下不去的嘛

网友D:
已经讲到48孔作定位基准精度不够,问题也就有了解决的办法了:
把48孔的加工精度适当提高!对于车加工而言标定到IT10级和你说的那IT13级工效不会有差别。
这个方法是做工艺人员的光明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理。。。。。我想问下,,,他的沉头孔怎么做的。。。一脸懵逼

这类沉孔都是用反刮刀做的:刀片是可拆卸的,将刀片拆下,刀杆穿过小孔-----把刀片装上-----加工-----刀杆再伸出,拆下刀片-----刀杆退回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已经讲到48孔作定位基准精度不够,问题也就有了解决的办法了:
把48孔的加工精度适当提高!对于车加工而言 ...

后来我问老师了,他说也是建议提高48孔的精度,感谢指点

网友(点评):
好的,祝设计圆满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图纸也是你们老师画的吗?这老师才是菜鸟,明明不合理的工艺,非要按他的路子来,虽然说按这路子 ...

是这样的,我们老师照顾考研的学生,毕业设计就分几道工序做夹具设计,图不是老师画的,怕学生每人都自己编工序乱了套,就统一了工序。机床倒是没有限制。我上次跟老师商量了之后觉得48孔定位加工方便,但是没有细算,回去发现精度不够。后来终于讲清楚了,可以 提高48孔的精度,这样问题就解决了。
多谢诸位的指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我们老师照顾考研的学生,毕业设计就分几道工序做夹具设计,图不是老师画的,怕学生每人都自己 ...

  看样子是我以己度人了,在此致歉!
   不过还是严重不同意老师这样的做法,技术问题很多都是一题多解,这样设置标准答案的方式,个人无法认同,这种教育对学生思维的束缚,可能需要多件工作经验才能摆脱,甚至严重者,一生都难以摆脱。
    一个产品的工艺编排,与产品批量、设备配置、外协配套以及毛坯的具体状态都有关系,在这些因素都没有设置标准的情况下,设定工艺标准,本身就违背科学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