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选用谐波减速器以及怎样得到刚度数据

楼主(2017-03-11):
大神指点,怎样选用谐波减速器以及怎样得到谐波减速器刚度

网友A:
这种高精密的配件是用在机器人上面的吧

网友B:
1,选型根据,扭矩,转速,速比那是你自己的事,和一般减速机选型一样。
2,整体刚度可以向减速器厂家要(合格检测的一项指标),有的也会在参数表中列出。
     自己也可以测,输入轴固定在输出轴上负载扭矩与相应扭转角之增量比值即为刚度。(当然测试是在规定额定扭矩内进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高精密的配件是用在机器人上面的吧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选型根据,扭矩,转速,速比那是你自己的事,和一般减速机选型一样。
2,整体刚度可以向减速器厂家要( ...

谢谢,很专业

网友C:
绿的里面没有刚度数据,HD的有参数,HD的参数要结合样本前面的教程看才有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绿的里面没有刚度数据,HD的有参数,HD的参数要结合样本前面的教程看才有意义。

嗯,我看了绿的谐波的官网没有刚度,业务员也不清楚。HD的和绿的谐波类型匹配吗

网友D:
绿的的基本没有刚度参数,HD的刚度也是个用弹簧系数表示的多段函数。
个人感觉绿的基本就是仿制HD的,刚度基本参考HD的,算的时候保守一点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绿的的基本没有刚度参数,HD的刚度也是个用弹簧系数表示的多段函数。
个人感觉绿的基本就是仿制HD的,刚度 ...

嗯,谢谢

网友C:
不知道绿的的刚度有没有HD的那么好?
你们用散件还是组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绿的的刚度有没有HD的那么好?
你们用散件还是组合啊?

组合型,估计没有HD的好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组合型,估计没有HD的好用

HD官网没有刚度值,HD的很多参数和绿的差别挺大的

网友E:
谐波减速机,绿的没有用过。哈默納科的用过,用的是礼帽型和组合型的,目前已经调试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谐波减速机,绿的没有用过。哈默納科的用过,用的是礼帽型和组合型的,目前已经调试成功。

嗯,谢谢

网友(2017-05-23):
太专业,学习了

网友F:
我公司也是做精密减速器的,我们自认为我们的减速器比谐波的各方面都好。公司产品正在推广中,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可以根踞你们的要求免费做一套给你试用。

网友G:
我們也有做相對應HD規格的諧波減速機,如有需求請跟我聯繫,我們是台灣廠家。wechat ID:garin1029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們也有做相對應HD規格的諧波減速機,如有需求請跟我聯繫,我們是台灣廠家。wechat ID:garin1029

谢谢,长时间没解决刚度问题已经放弃使用谐波减速器了,以后有需求在联系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公司也是做精密减速器的,我们自认为我们的减速器比谐波的各方面都好。公司产品正在推广中,如果有需要的 ...

网友:
国内有几家做谐波减速器做得好的厂家。

网友H(2017-06-25):
样本手册上应该有一个叫迟滞的参数,那个数值可以反应减速机的刚度。迟滞越小刚度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样本手册上应该有一个叫迟滞的参数,那个数值可以反应减速机的刚度。迟滞越小刚度越好。

嗯,谢谢,迟滞参数能反应刚度,关节柔性仿真需要刚度值,不知道迟滞参数和刚度系数有什么函数关系

网友H:
你可以看一下样本手册上的迟滞曲线图,关节柔性仿真我没有做过,不过迟滞曲线反映的是固定输入轴,输出端的转动量与负载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可以看一下样本手册上的迟滞曲线图,关节柔性仿真我没有做过,不过迟滞曲线反映的是固定输入轴,输出端的 ...

网友(2019-04-28):
先算一下你的峰值转矩及平均转矩,推荐介于70%~90%额定转矩,再根据电机转速以及速度需求选择减速比(推荐高减速比),刚性绿的应该是有出厂测试的,你也可以自己测试,测试方法固定输入端在输出端加力打表得出位移,在计算出刚性,对比HD就行了

网友(2020-01-10):
六轴机器人上用的

网友(2020-03-09):
引用 网友F:
我公司也是做精密减速器的,我们自认为我们的减速器比谐波的各方面都好。公司产品正在推广中,如果有需要的 ...

你们还在做谐波减速器吗
什么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