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一起来聊聊机器人焊接

楼主(2017-03-11):
好几年前,去日本参观看见了他们的机器人焊接,回来后也想在公司里推广,受当时的价格和技术的影响没有成功,从去年开始友有了这方面的冲动,不知道有没有走在前面的高人,能指点指点!(我的产品主要是不锈钢箱体)

网友:
不锈钢焊接应该是氩弧焊机器人了,这个枪头跟气保焊完全不一样了,枪头尺寸很大;采用自动化焊接,对于你们车间的工装要求需提高

网友:
其实现在不锈钢已经可以用MAG了,只不过成形没有TIG好罢了,
还有工装保证不了,工件一致性不好的话就需要花大价钱上寻位跟踪设备了如果焊缝位置分布在很多平面的话,还要考虑一下相关的焊接变位设备

网友:
要看你焊什么产品了,最近在琢磨做不锈钢桶自动焊接,1.5厚度的那种,关键是尺寸大了,焊缝位置麻烦

楼主:
是啊,氩弧焊机器人对尺寸要求很严格,普通的数控冲床可能都很难保证尺寸,可能要用激光切割。

网友:
以前用过日本的氩弧焊机器人焊不锈钢板的盖子,就是把左右侧板跟有曲面的盖子焊在一起,工装要做得好一点,但是没有楼上几位说的那么要求高吧?没用CCD啊,人先示教机器人,做出几个样品合格之后,就可以批量做了,效果基本都很好。

网友:
当时我们就是焊的深冲件。

网友:
工件也要很标准才行

网友:
我们这边有个焊架子的,工件长短不一,差几毫米,又买了一台专门下料的机器

网友:
把产品上个图看看才能说

网友:
我们前年做个一个3U柜体的不锈钢焊接项目!工件要保证一致性!对工装夹具要求很高!会用到焊接变位机!个人觉得柜体焊接工装夹具很难做!上下料的便捷也要考虑!

网友:
楼主  我们的产品是不锈钢酸洗钝化产品,欧洲的,酸液没有腐蚀性,接触皮肤没问题,处理焊缝效果不错,如果感兴趣的话请留一下邮箱,我发资料过去,谢谢!

楼主:
有朋友用过机器人焊接的指点一下,1.5~2.0的不锈钢焊接,成型为箱体,要保证外观质量,四个边要满焊,用TIG感觉太慢,而且焊缝难处理。CO2没试过,有朋友用过的吗?可以一起讨论一下!

网友:
焊接工件要求一致,机器人焊接才能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