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CrMo4材料钢材和铸件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2017-03-11):
请教大家18CrMo4材料钢材和铸件有什么区别吗?客户有个产品要求用18CrMo4材质,第一批用的是型材,现在第二批使用的铸件,会不会对产品性能有什么影响

网友A:
铸件用的铸钢还是铸铁?什么牌号?

网友:
有区别,铸钢机械性能应该比型材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铸件用的铸钢还是铸铁?什么牌号?

铸件也是18CrMo4的成分,材质成分可以,就是不知道机械性能有没有不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铸件也是18CrMo4的成分,材质成分可以,就是不知道机械性能有没有不同

性能有差别是肯定的,铸造有可能出现缺陷都不说了,材料强度也差差距。
要更换材料工艺,除非是在对客户使用要求有把握的情况下才可以考虑(正常情况下,就算有把握也不建议这样做,要是客户稍认真一点,这都是无法接受的),现在楼主能做的,要么换材料重新做一批,要么就祈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