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橡胶块40mm厚,表面打直径7的通孔,可以打吗

楼主(2017-03-11):
请问橡胶块40mm厚,表面打直径7的通孔,可以打吗

网友:
磨成三尖钻很好打的

网友:
橡胶的种类很多,有些孔很好钻,有些孔钻不成。我们遇到过。

网友:
一般可以

网友:
看来是机加小白啊,必须可以打啊。普通麻花钻加切削液冷却分分钟搞定

网友:
可以吧,最好是把什么材料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