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东西都能拿起来的机械手,帅呆了

楼主(2017-03-11):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MzMDIzNDQ1Mg%3D%3D.html

蓝色橡胶套内是用的卡爪吗?感觉那么软呢,拿什么东西都不会碎,应该不是金属材质的吧
太牛了,像变色龙一样指哪打哪

网友A:
这个我们公司的同事复制过,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用。

网友(点评):
前端怎么处理的?

网友(点评):
视频里边的抓取部分看着很好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们公司的同事复制过,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用。

这个我们复制的时候里面用的是小颗粒材料。然后用真空抽气囊,抽成真空了小颗粒材料就固定成型了。依靠这个原理能够抓起一些物品。缺陷就是抓不起平的东西。只能告诉你这么多,毕竟同事还在做着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们复制的时候里面用的是小颗粒材料。然后用真空抽气囊,抽成真空了小颗粒材料就固定成型了。依靠这 ...

很高深啊,前头的材料选取也是个学问吧,视频中抓取手机很顺畅啊,看了还是有些地方做的不到位吧

网友B:
关键还是那个蓝色的吸头,选用的材料是最关键的!

网友C:
只是摩擦力夹持,重点的东西估计够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们复制的时候里面用的是小颗粒材料。然后用真空抽气囊,抽成真空了小颗粒材料就固定成型了。依靠这 ...

视频上手机也能抓起来啊?那不是平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还是那个蓝色的吸头,选用的材料是最关键的!

材料要求柔软,还要耐磨,还要有吸力,不易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是摩擦力夹持,重点的东西估计够呛

小的东西能夹起来的话,大东西应该也不远了

网友D:
Festo有另一款悬浮的飞艇也带了类似的抓取机构。因为用的透明材质,可以看到里面。与真空相反,它的手部是充气的。手部顶端凹陷抓取的时候在内部是用绳拉进去,这样凹坑内壁被气压压紧就可以从各个方向包裹住被抓取的物体。

楼主:
引用 网友D:
Festo有另一款悬浮的飞艇也带了类似的抓取机构。因为用的透明材质,可以看到里面。与真空相反,它的手部是 ...

festo的机械手真的有那么历害吗?它还有机器蚂蚁,这些机械手都投产了吗?做的视频像美国大片似的,辨别不出真假

网友:
引用 楼主:
festo的机械手真的有那么历害吗?它还有机器蚂蚁,这些机械手都投产了吗?做的视频像美国大片似的,辨别 ...

投产应用情况不清楚,但Festo那么多炫酷的demo产品有相当一部分都是从为数不多的几个关键技术演化来的。比如欠驱动手部外骨骼、AquaJelly、AirJelly、自适应手爪等等都共用了他们的FinGripper技术。这些Demo本身是否直接投产并不重要,我相信利用这个核心技术很容易为不同客户量身定制形态各异的实用产品。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们公司的同事复制过,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用。

那您的同事还在做么  我也想做做玩玩   单不知道内部的具体原理

网友F:
外形好说,材料上细微的差别都会影响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外形好说,材料上细微的差别都会影响性能

材料是人家的工艺核心,是用眼睛看不见的,需要我们深入的摸索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您的同事还在做么  我也想做做玩玩   单不知道内部的具体原理

正好是爱好者,可以边玩边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好是爱好者,可以边玩边学习

还是有点迷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