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洛的材料钻孔怎么样加工比较快

楼主(2017-03-11):
40洛的材料钻孔怎么样加工比较快,,产品调制过的,,比较硬,三个沉头孔和三个8m的牙孔

网友:
看你图纸及加工工艺要求。
可以参考在热处理前把孔及螺纹做出来,需要关键尺寸的留量(热处后再精加工)

网友:
多少批量?什么设备?调质后硬度有多少?最好贴一下图纸。

网友: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
比较快是多快,楼主能否把目前的加工方法和图纸提供一下,这样好分析

网友:
啪啪     一样的速度

网友:
要说到快,钨钢钻加攻牙油还有一个会磨钻头的好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