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菜鸟求助,连续折弯钣金件

楼主(2017-03-11):
请问大家如附件的钣金件如何加工?多谢了。

网友:
用模具!!!!!!!!!!!!!这都不用问

网友:
楼主只提供了截面形状,长度有多大,还有零件是什么材质的?

网友:
没有模具且量少的话,从中间向两边一刀一刀折

网友(2017-04-19):
量大用模具,量小用滚圆法

网友(2017-09-30):
怎么·感觉厚度不一一样

网友:
要求不高做易模咯

网友(2017-11-07):
量大用滚压,量小用折弯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