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关于30-40丝的缝的形成问题

楼主(2017-03-12):
  请教一下大家, 怎么能在一个直径为21的圆上, 形成一个长度为16, 宽度为30-40丝的割缝 , 目前激光切割打火点已经将近一个米了。 电火花打孔再线切割,有可行性但是太费工时。30丝锯片铣刀太容易打刀,干三件活坏了三个刀片。  求助吧友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楼主:
忘了补充一下 直径21的圆  厚度是1-2个米

网友:
这个环切槽宽0.4mm

网友:
批量多少?楼主最好贴一下图纸

网友:
类似于三楼的端面环槽,使用专用的都环槽刀具是可以加工出来的

楼主:
C:\Users\ccb\Desktop\微信图片_20170312121216.jpg  不知道能不能看到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