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锁紧回路的问题

楼主(2017-03-12):
请问液压缸的连接的这两个单向阀,当液压缸一端进油时,另一端如何出油呢

网友A:
当A口进油,A侧K口进油推开B侧的小球,B口联通。还有这不是两个液控单项阀,一般在实际的管路连接上,用的都是液压锁。

关于液压锁请参考《液压系统》,百度百科,FPO产品样本等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A口进油,A侧K口进油推开B侧的小球,B口联通。还有这不是两个液控单项阀,一般在实际的管路连接上,用的 ...

谢谢,我的液压知识还很肤浅

网友(点评):
一个是单一原理,一个是集成

网友:
这不就是个液压锁吗,一边进油,憋起一定的压力来,然后将另一边的单向阀打开,回油

网友:
每个单向阀并一个溢流阀

网友:
两个液控单项阀锁紧

网友B:
补充一下,垂直运行的油缸这种液压锁慎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补充一下,垂直运行的油缸这种液压锁慎用。

大侠,可以讲讲为什么垂直的要慎用吗?求指导

网友:
双向液压锁

网友:
这是个液压锁啊,液控单向阀!

网友:
这叫液压锁,看液压锁原理就知道怎么个工作了

网友:
2楼正解,这个原理图很有教科书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