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40丝的缝隙

楼主(2017-03-12):
       请教一下大家, 怎么能在一个直径为21mm。厚度为1-2mm的圆上, 形成一个长度为16, 宽度为30-40丝的割缝 , 目前激光切割打火点已经将近一个米了。 电火花打孔再线切割,有可行性但是太费工时。30丝锯片铣刀太容易打刀,干三件活坏了三个刀片。  求助吧友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A:
什么材质的?

网友B:
这活铣刀铣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材质的?

碳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活铣刀铣没有问题。

容易打刀  干了三个打了三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容易打刀  干了三个打了三个

试试不同参数。

网友B:
这个零件的材料是钨合金,槽宽0.4mm,就是铣刀铣出来的,一把刀的寿命200只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零件的材料是钨合金,槽宽0.4mm,就是铣刀铣出来的,一把刀的寿命200只环

大侠,槽宽0.4,那铣刀你选的是几的?刀长多少?

网友(点评):
朋友你可以了解以下雕刻铣

网友(点评):
哦哦,好的

网友(点评):
铣刀厚0.3mm直径80mm。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零件的材料是钨合金,槽宽0.4mm,就是铣刀铣出来的,一把刀的寿命200只环

这个这么铣,请赐教

网友(点评):
他是用指铣刀上CNC锣出事的,你也可以试

网友:
既然用电火花打孔和线切割了,为什么不直接做个铜攻用电火花打呢?

网友:
可以选用钨钢刀 (整体钨钢四刃直角立铣刀)    有直径0.3-0.4mm的,用雕铣机(比如北京精雕)加工。但我估计也得试试,看看经济性。

网友:
.

上图。无图无真相。

网友:
当然,还有延长刃的。

网友:
没遇到过这些零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零件的材料是钨合金,槽宽0.4mm,就是铣刀铣出来的,一把刀的寿命200只环

大侠,可不可以透露一下哪里买的刀具

网友:
放电加工!

网友:
高速铣应该可以

网友:
方不方便把图片发到我这边的邮箱呢?Nicole@yl669.com

网友:
看上去精度不高,量倒蛮大,建议0.4超薄磨片割

网友:
不知道有多少件,钻头打孔,一次性线切割百把件没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