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工程图中无用的中心线或者中心符号线如何快速删除?

楼主(2017-03-12):
       solidworks工程图中无用的中心线或者中心符号线如何快速删除?数量太多,一个一个删除太麻烦了!
       cad里面有个purge的功能,不知solidworks有没有类似的功能.

网友:
鼠标指针拖动出个方框,来框住所有你想删除的中心线,然后按delete键即可。

网友:
在做工程图模板的时候,做如下设置即可一劳永逸(标准模板和默认模板)

网友(点评):
也是一种方法!中心符号插不插入其实没什么本质影响.插入的话好像好看一点而已.

网友:
3#正解,可以设置出图时不显示。

网友:
出工程图时关了,自己添加。总感觉生成的有时缺,有时不好看。。。每次都是自己添加

网友:
出详图可以设置。也可以单独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