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冲床冲压的问题

楼主(2017-03-12):
请问10个厚40宽的扁铁下料,冲成一节节,上面还有个14个的孔,需要多少吨位的冲床

网友:
20t的够了,关键是那个14的孔,没有它随便十几吨都能切,选的话选标准40t的

网友(点评):
可能用不了这么大的吧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应该是20t

网友(点评):
您可能没有搞过冷冲压吧,这么厚的钢板,凭直观20T也不行呀.

网友(点评):
的却没接触过

网友:
80T  行程要大于80MM以上气动冲床。

网友:
厚度10厚的板料,冲载力很大,我单位用400T的,冲汽车后桥法兰板

网友:
160T 5孔無壓力,平常200T 5孔,120T沖床有些危險

网友:
冲床改为液压机是否可行,建议采用350T的液压机

网友:
真希望哪位大侠上一个各类零件对应的冲床吨位资料专帖

网友:
按冲裁压力计算,冲裁截面积/材质有关,也可以通过模具设计冲裁先后次序来选择

网友(2017-04-26):
冲床冲压力计算公式P=kltГ
  其中: k为系数,一般约等于1
  l冲压后产品的周长,单位mm
为材料厚度,单位mm
  Г为材料抗剪强度.单位MPa
  算出的结果单位是牛顿,在把结果除以9800N/T,得到的结果就是数字是多少就是多少T.
  这个只能算大致的,为了安全起见,把以上得到的值乘以2就可以了,这样算出的值也符合复合模的冲压力.
冲裁力计算公式:P=K*L*t*τ
  P—平刃口冲裁力(N)
  t—材料厚度(mm)
—冲裁周长(mm)
  τ—材料抗剪强度(MPa)
—安全系数,一般取K=1.3
冲剪力计算公式:F=S*L*440/10000
  S—工件厚度
—工件长度
冲压力是指在冲裁时,压力机应具有的最小压力.
  P冲压=P冲裁+P卸料+P推料+P压边力+P拉深力
  冲压力是选择冲床吨位,进行模具强度,刚度校核依据.